求教三菱FX plc与丹佛斯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4-03-16):
求教三菱FX3U plc与丹佛斯变频器用Bodbus RTU通讯。

网友A(2016-08-20):
D200为站号,D201为#F为多线圈写入,D202和D203为#0代表开始的线圈地址,D204和D205为#00和#20代表写入的位数,D206为#4代表后面的字节。D207和D208为#7C和#04代表启动信号,D209和D210为频率。D211和D212为校验,你想停止变频器就改变D207和D208,想调频就改变D209和D210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