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么编程序在I0.0的上升沿将VW10~VW58清零

楼主(2014-03-16):
S7-200怎么编程序在I0.0的上升沿将VW10~VW58清零

网友A:
使用复位指令即可,但要注意复位的数目,且地址必须连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复位指令即可,但要注意复位的数目,且地址必须连续

网友C:
看图:

当然还可以采用填表指令(这个最简化)或者传送(只不过太多了)。

网友D:
  VW10~VW58 共50个字节,每个字节有8个位变量,故VW10~VW58之间共400个连续位变量。而R复位指令一次最多复位255个位变量,故最简编程应为下图:

  第一个复位指令从V10.0开始,连续复位248(31个字节),第二个复位指令从V31.0开始,连续复位152(19个字节),共复位400个位变量。

网友E:
其实应该用FILL指令,楼上的大师们也不照顾一下PLC的情绪,R那么多,不能算一算执行的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当然还可以采用填表指令(这个最简化)或者传送(只...

这个160次R算下来,第1次是不是V10.0到V29.7?

楼主:
引用 网友D:
VW10~VW58 共50个字节,每个字节有8个...

算了下248次,我算出来的怎么是V10.0到V40.7了

网友D:
回7楼:笔误,应为V41.0而不是V31.0。我马上改过来。

   248÷8=31,即31个字节,从VB10开始+31个字节,应得:10+31=41,所以第二个复位指令应从V41.0开始,而不是V31.0。

网友F(2018-10-17):
I接点后面加个上升沿输出一个复位指令VW10,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