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程序求助,最好给个图,或者思路

楼主(2014-03-16):
点击启动按钮,第一台水泵启动,启动10s后,第二台水泵启动,启动10s后,第三台启 动,第三台启动30s后,关闭第三台,第三台关闭10s后,关闭第二台,第二台关闭10s后 ,关闭第一台,第一台关闭10s后,重复执行。 用西门子300。

网友A:
这是楼主的实验题目还是课程设计题目啊

网友A:
用定时器指令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使用顺控加定时器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应该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C:
问这种问题估计都是刚入门的,用顺控太难了。还是这样吧,LD X0,OR M0,ANI X1,OUT M0,LD M0,ANI T6,OUT T1 K100,OUT T2 K200,OUT T3 K500,OUT T4 K600,OUT T5 K700,OUT T6 K800,LD MO,ANI T5,ANI Y2,ANI Y3,OUT Y1,LD T1,OR Y2,ANI T4,ANI Y1,ANI Y3,OUT Y2,LD,T2,OR Y3,ANI T3,ANI Y1,ANI Y2,OUT Y3,END.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写了一个供参考:当然还有更加简单的办法,我这个应该是最容易想到的办法。

网友E:
也用S7-200编一段程序供参考:

  I0.0为启动按钮,I0.1为停止按钮。Q0.0~Q0.2为3台泵的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