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基础知识试题及答案(问答题)

楼主(2014-03-16):
1、为什么变压器的低压绕组在里面,而高压绕组在外面?
答:变压器高电压绕组的排列方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就大多数变压器来讲,是把低压绕组布置在高压绕组里面。在主要是从绝缘方面考虑的。理论上,不管高压绕组或低压绕组怎么布置,都能起变压作用。但因为变压器的铁芯是接地的,由于低压绕组靠近铁芯,从绝缘角度容易做到。如果将高压绕组靠近铁芯,则由于高压绕组电压很高,要达到绝缘要求,就需要很多的绝缘材料和较大的绝缘距离。这样不但增加了绕组的体积,而且浪费了绝缘材料。再者,由于变压器的电压调节是靠改变高压绕组的抽头,即改变其匝数来实现的,因此把高压绕组安置在低压绕组的外面,引线也较容易。
2、三相异步电动机是这样转起来的?
答:当三相交流电流通入三相定子绕组后,在定子腔内便产生一个旋转磁场。转动前静止不动的转子导体在旋转磁场作用下,相当于转子导体相对地切割磁场的磁力线,从而在转子导体中产生了感应电流(电磁感应原理)。这些带感应电流的定转子导体在磁场中便会发生运动(电流的感应-电磁力),由于转子内导体总是对称布置的,因而导体上产生的电磁力正好方向相反,从而形成电磁转矩,使转子转动起来。由于转子导体中的电流使定子旋转磁场感应产生的,因此也称感应电动机,又由于转子的转速始终低于定子旋转磁场的转速,所以又成为异步电动机。
3、变压器为什么不能使直流电变压?
答:变压器能够改变电压的条件是,原边施以交流电势产生交变磁通,交变磁通将在副边产生感应电势,感应电势的大小与磁通的变化率成正比。当变压器以交流电通入时,因电流大小和方向均不变,铁芯中无交变磁通,即磁通恒定,磁通变化率为零。这时,全部直流电压加在具有很小电阻的绕组内,使电流非常之大,照成近似短路的现象。而交流电是交替变化的,当初级绕组通入交流电时,铁芯内产生的磁通也随之变化,于是次级圈数大于初级时,就能升高电压;反之,次级圈数小于初级就能降压。因直流电的大小和方向不随时间变化,所以恒定直流电通入初级绕组,其铁芯内产生的磁通也是恒定不变的,就不能在次级绕组内感应出电势,所以不起变压作用。
4、电动机与机械之间又哪些传动方式?
答:①靠背轮式直接传动;②皮带传动;③齿轮传动;④蜗杆传动;⑤链传动;⑥摩擦轮传动。
5、运行中的变压器应做哪些巡视检查?
答:①声音是否正常;②检查变压器有无渗油,漏油现象,油的颜色及油位是否正常;③变压器的电流和温度是否超过允许值;④变压器套管是否清洁,有无破损裂纹和放电痕迹;⑤变压器接地是否良好。
6、变压器干燥处理的方法有哪些?
答:①感应加热法;②热风干燥法;③烘箱干燥法。
7、怎样做电动机空载试验?
答:试验前,对电机进行检查,无问题后,通入三相电源,使电动机在不拖负载的情况下空转。而后要检查运转的音响,轴承运转情况和三相电源,一般大容量高转速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20-35%,小容量低转速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35-50%,空载电流步可过大和过小而且要三相平衡,空载试验的时间应不小于1小时,同时还应测量电动机温升,其温升按绝缘等级不得超过允许限度。
8、怎样做电动机短路试验?
答:短路试验是用制动设备,将其电动机转子固定不转,将三相调压器的输出电压由零值逐渐升高。当电流达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时即停止升压,这时的电压称为短路电压。额定电压为380伏的电动机它的短路电压一般在75-90伏之间。短路电压过高表示漏抗太大。短路电压过低表示漏抗太小。这两者对电动机正常运行都是不利的。
9、变压器大修有哪些内容?
答:①吊出器身,检查器身(铁芯、线圈、分接开关及引线);②检查项盖、储油柜、安全气道、热管油门及套管;③检修冷却装置及滤油装置;④滤油或换油,必要时干燥处理;⑤检修控制和测量仪表、信号和保护装置;⑥清理外壳,必要时油漆;⑦装配并进行规定的测量和实验。
10、绕线型异步电动机和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相比,它具有哪些优点?
答:绕线型异步电动机优点是可以通过集电环和电刷,在转子回路中串人外加电阻,以改善起动性能并可改变外加电阻在一定范围内调节转速。但绕线型,比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结构复杂,价格较贵运行的可靠性也较差。
11、电机安装完毕后在试车时,若发现振动超过规定值的数值,应从哪些去找原因?
答:①转子平衡末核好;②转子平衡快松动;③转轴弯曲变形;④联轴器中心未核正;⑤底装螺钉松动;⑥安装地基不平或不坚实。
12、电机运转时,轴承温度过高,应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答:①润滑脂牌号不合适;②润滑脂质量不好或变质;③轴承室中润滑脂过多或过少;④润滑脂中夹有杂物;⑤转动部分与静止部分相擦;⑥轴承走内圈或走外圈;⑦轴承型号不对或质量不好;⑧联轴器不对中;⑨皮带拉得太紧;⑩电机振动过大。
13、电机转子为什么要较平衡?哪类电机的转子可以只核静平衡?
答:电机转子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各种因数的影响(如材料不均匀铸件的气孔或缩孔,零件重量的误差及加工误差等)会引起转子重量上的不平衡,因此转子在装配完成后要校平衡。六极以上的电机或额定转速为1000转/分及以下的电机,其转子可以只校静平衡,其它的电机转子需校动平衡。
14、电焊机在使用前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新的或长久未用的电焊机,常由于受潮使绕组间、绕组与机壳间的绝缘电阻大幅度降低,在开始使用时容易发生短路和接地,造成设备和人身事故。因此在使用前应用摇表检查其绝缘电阻是否合格。启动新电焊机前,应检查电气系统接触器部分是否良好,认为正常后,可在空载下启动试运行。证明无电气隐患时,方可在负载情况下试运行,最后才能投入正常运行。直流电焊机应按规定方向旋转,对于带有通风机的要注意风机旋转方向是否正确,应使用由上方吹出。以达到冷却电焊机的目的。
15、中小容量异步电动机一般都有哪些保护?
答:①短路保护:一般熔断器就是短路保护装置;②失压保护:磁力起动器的电磁线圈在起动电动机控制回路中起失压保护作用。自动空气开关,自耪降压补偿器一般都装有失压脱扣装置,以便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对电动机的起过载保护作用;③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就是电动机的过载保护装置。
16、在异步电动机运行维护工作中应注意些什么?
答:①电动机周围应保持清洁;②用仪表检查电源电压和电流的变化情况,一般电动机允许电压波动为
定电压的±5%,三相电压之差不得大于5%,各相电流不平衡值不得超过10%,并要注意判断是否缺相运
行;③定期检查电动机的温升,常用温度计测量温升,应注意温升不得超过最大允许值;④监听轴承有无异常杂音,密封要良好,并要定期更换润滑油,其换油周期,一般滑动轴承为1000小时,滚动轴承500小时;⑤注意电动机音响、气味、振动情况及传动装置情况。正常运行时,电动机应音响均匀,无杂音和特殊叫声。
17、怎样工确地拆修异步电动机?
答:在拆修电动机前应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如所用工具,拆卸前的检查工作和记录工作。
拆卸电动机步骤:①拆卸皮带轮或连轴卷,在拆卸皮带轮和连轴器前应做好标记,在安装时应先除锈,清洁千净后方可复位;②拆卸端盖:先取下轴承盖,再取端盖,并做好前后盖的标记,安装时应按标记复位;③拆卸转子:在定转子之间应垫上耐磨的厚纸防止损伤定子绕组,若转子很重,可用起重设备安装转子时先检查定子内是否有杂物,然后先将轴伸端端盖装上,再将转子连同风扇及后盖一起装入。
18、怎样从异步电动机的不正常振动和声音中判断故障原因?
答:异步电动机产生不五常的振动和异常音响主要有机械和电磁两方面的原因。
机械方面的原因:①电机风叶损坏或紧固风叶的螺丝松动,造成风叶与风叶盖相碰,它所产生的声音随着碰击声的轻重,时大时小;②由于思承磨损或轴不当,造成电动机转子偏心严重时将使定、转子相擦,使电动机产生剧烈的振动和不均匀的碰擦声;③电动机因长期使用致使地脚螺丝松动或基础不牢,因而电动机在电磁转矩作用下产生不正常的振动;④长期使用的电动机因轴承内缺乏润滑油形成于磨运行或轴承中钢珠损坏,因而使电动机轴承室内发出异常的陛陛声或咕嗜声。
电磁方面原因:①正常运行的电动机突然出现异常音响,在带负载运行时转速明显下降,发出低沿的吼声,可能是三相电流不平衡,负载过重或单相运行;②正常运行的电动机,如果定子、转子绕组发生短路故障或鼠笼转子断条则电动机会发出时高时低的嗡嗡声。机身也随之振动。
19、异步电动机的轴承温度超过机壳温度是什么回事?
答:①电机轴承因长期缺抽运行,磨擦损耗加剧使轴承过热。另外,电动机正常运行时,加油过多或过稠也会引起轴承过热;②在更换润滑时,由于润滑油中混人了硬粒杂质或轴承清洗不干净,使轴承磨损加剧而过热,甚至可能损坏轴承;③由于装配不当,固定端盖螺丝松紧程度不一,造成两轴承中心不在一条直线上或轴承外圈不平衡。使轴承转动不灵活,带上负载后使摩擦加剧而发热;④皮带过紧或电动机与被带机械轴中心不在同一直线上,因而会使轴承负载增加而发热;⑤轴承选用不当或质量差,例如轴承内外圈锈蚀,个别钢珠不圆等;⑥运行中电动机轴承已损坏,造成轴承过热。
20、为什么鼠笼式异步电动转子绕组对地不需绝缘而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绕组对地则必须绝缘?
答:鼠笼转子可看成一个多相绕组,其相数等于一对张极的导条数,每相匝数等于1/2匝,由于每相转子 感应电势一般都很小,加及硅钢片电阻运大于铜或铝的电阻,所以绝大部分电流从导体流过,不同对地绝缘。
绕线式转子绕组中,相数和定子绕组相同,每相的匝数也较多,根据公式E2=4.44K2F2W2Ψ可知绕线式 转子每相感应电势很大,这时若对地不绝缘就会产生对地短路甚至烧毁电表。
21、怎样修理异步电动机转子轴的一般故障?
答:①轴弯曲:电动机运行中如果发现轴伸出端子有跳动的现象,则说明轴正弯曲,轴弯曲严重时,会发生定子、转子间互相摩擦的现象,发现轴弯曲后,应将转子取出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校正;②轴的铁芯档磨损:由于电动机长时间运行有时会使轴的铁松档和铁芯松动,而且轴又末流滚过花。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在配合部分滚花。如果下芯在轴上有位移的可能,则应在两端的轴上开一个环形槽,再放人两个弧形键,并与轴焊在一起;③轴径磨损:轴承折卸多次,会使轴径磨损,一般可在径处滚花处理。如果磨损严重,也可在轴径处电焊堆积一层,再用车床加工并要求尺寸;④轴裂纹:如果轴子横向裂纹不超过直径的10-15%纵向裂纹不超过轴长的10%,可用电焊进行修补后继续使用。如果轴裂纹损坏严重或断裂就必须更换新轴。
22、交流接触器频繁操作时为什么过热?
答:交流接触器起动时,由于铁芯和衔铁之间的空隙大,电抗小,可以通过线圈的激磁电流很大,往往大于工作电流的十几倍,如频繁起动,便激磁线圈通过很大的起动电流,因而引起线圈产生过热现象,严重时会将线圈烧毁。 "
23、引进盘(柜)的控制电缆有何规定?
答:①引进盘柜电缆排列整齐,不交叉,并应固定,不便所有的端子板受应力;②装电缆不应进人盘柜内,钢带切断处应扎紧;③用于晶体管保护,控制等的控制电缆,使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应接地,如不来用屏蔽电缆时,则其备用芯线应有一根接地;④橡胶绝缘线应外套绝缘管保护;⑤盘柜的电缆芯线,横平竖直,不交叉,备用芯线留有适当余地。
24、电缆穿入电缆管时有哪些规定?
答:敷设电缆时,若需将电缆穿人电缆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①皑装电缆与铅包电缆不得穿人同一管内;②一极电缆管只允许穿人一根电力电缆;③电力电缆与控制电缆不得穿人同一管内;④裸铅包电缆穿管时,应将电缆穿人段用麻或其它柔软材料保护,穿送外不得用力过猛。
25、硬母线怎样连接?
答:硬母线一般采用压接或焊接。压接是用螺丝将母线压接起来,便于改装和拆卸。焊接是用电焊或气焊连接,多用于不需拆卸的地方。不得采用锡焊绑接。
26、在什么情况下,应将电缆加上穿管保护?管子直径怎样选择?
答:在下列地点要管:①电缆引人引出建筑物,隧道处,楼板及主要墙壁;②引出地面两米高,地下250m
深;③电缆与地下管道交叉或接近时距离不合规定者;④电缆与道路,电车轨道和铁路交叉时;⑤厂区可能受到机械损伤及行人易接近的地点。
选择管径时,内径要比外径大50%。
27、母线的相序排列及涂漆颜色是怎样规定的?
答:母线的相序排列(观察者从设备正面所见)原则如下:
从左到右排列时,左侧为A相,中间为B相,右侧为C相。
从上到下排列时,上侧为A相,申间为B相,下侧为C相。
从远至近排列时,远为A相,中间为B相,近为C相。
涂色:A-黄色,B一绿色,C-红色,中性线不接地紫色,正极-楷色,负极-兰色,接地线-黑色。
28、高压隔离开关的每一极用两个刀片有什么好处?
答:根据电磁学原理,两根平行导体流过同一方向电流时,会产生互相靠拢的电磁力,其力的大小与平行之间的距离和电流有关,由于开关所控制操作的电路,发生故障时,刀片会流过很大的电流,使两个刀片以很大的压力紧紧地夹往固定触头,这样刀片就不会因振动而脱离原位造成事故扩大的危险,另外,由于电磁力的作用,会使刀片(动触头)与固定触头之间接触紧密,接触电阻减少,故不致因故障电流流过而造成触头熔焊现象。
29、按爆炸危险场所,该安装何种电气设备?
答:电气线路中所用的接线盒、拉线盒,应符合:①Q-l、G-l级均所除本安电路外,均应用隔爆型;②Q
-2级场所除本安电路外,应用任意一种防爆类型;③Q-3、G-2级场所可用防尘型;④Q-l、Q-2级场所除本安电路外,使用的接线盒、拉线盒的级别和组别,不得低于场所内爆炸性混和物的级别和组别;⑤在各级
爆炸危险场所的本安电路,均可使防尘型。
30、爆炸危险场所安装防爆挠性管有何规定?
答:防爆挠性连接管应无裂纹、孔洞、机械损伤、变形等缺陷,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要求:①Q-l级G-l级场所使用隔爆型的;Q-2级场所可使用防爆安全型的;其它各级爆炸场所使用的防尘型的;②Q-l、Q-2级场所使用的防爆挠性连接管其级别和组别不应低于场所内爆炸性混合的组别和级别;③环境温度不应超过
±40℃;④弯曲的半径不应小于管径的5倍。
31、怎样连接不同截面,不同金属的电缆芯线?
答:连接不同金属,不同截面的电缆时,应使连接点的电阻小而稳定。相同金属截面的电缆相接,应选用与缆芯导体相同的金属材料,按照相接的两极芯线截面加工专用连接管,然后采用压接方法连接。当不同金属的电缆需要连接时,如铜和铝相连接,由于两种金属标准电极位相差较大(铜为+0.345伏,铝为-1.67伏)会产生接触电势差。当有电解质存在时,将形成以铝为负极,铜为工极的原电池,便铝产生电化腐蚀,从而增大接触电阻,所以连接两种不同金属电缆时,除应满足接触电阻要求外,还应采取一定的防腐措施。一般方法是在铜质压接管内壁上刷一层锡后再进行压接。
32、防爆电气设备竣工验收时,应详细验收什么项目?
答:防爆电气设备竣工验收时,必须注重以下几点:①验明"防爆合格证号";②防爆电气设备应在类型、
组别、纸别,符合设计;③防爆电气设备在外壳应无裂纹、损伤、接线盒应紧固,且固定螺栓和防松装置应齐全;④防爆充油电气设备,抽箱等不应渗漏袖,油面高度符合要求;⑤电气设备多余的进线口,应按规定作好密封;⑥电气线路的密封装置的安装应符合规定;⑦安全火花型电气设备的配线工程,其线路走向标高应符合设计,线路应有天兰色标志;⑧电气装置的接地或接零,应符合规定,防静电接地,应符合设计要求。
33、配电盘(柜)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答:①配电盘的安装应在室内粉刷完毕,基础达到要求强度,清扫干净后进行;②配电盘在安装前应进行检查验收,查核配电盘的型号,盘内的电器元件是否符合要求,有无机械损伤;③基础型钢应配合土建下好埋件,基础型钢顶面应高出地乎面1020mm,同一场所同一水平面上的基础型钢的水平误差不应超过长度的1/1000,最大水平误差不应超过5mm,小车式配电柜的基础型钢应与屋内地面相平。
34、怎样修理异步电动机转轴的一般故障?
答:①转弯曲:将转子取出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校正;②轴的铁芯档磨损:则应在铁芯两端的轴上开一个环开槽,再放入两个弧形键并与轴焊在一起;③轴颈磨损:一般可在轴颈处落花处理。如果磨损严重,也可在轴颈处用电焊堆积一层,再用车床加工至要求尺寸。④轴裂纹:较严重应更换处理。

网友A:
就这么一点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