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考试试题(分享)

楼主(2014-03-16):
一、单项选择题
1、架空线路零线上的重复接地具有__C______。
A. 防止触电     B. 防止漏电     C. 改善架空线路的防雷性能    D. 以上都不对
2、三相对称交流负载,采用星形连接到相电压为220伏的电源上。已知,负载中电流为10A,功率因数为0.8,则电路总的功率为__A____瓦。
A. 5280     B. 3048     C. 1760
3、钳形电流表上读出的交流电流值是电流的_D_____。
A. 最大值    B. 瞬时值     C. 平均值     D. 有效值
4、母线的着色有统一规定,其中V相线的颜色规定为___B___。
A. 黄色     B. 绿色     C. 红色     D. 黑色
5、动力设备(电源)隔离开关应采用___C____。
A. 低压断路器     B. 交流接触器     C. 闸刀开关     D. 油开关
6、低压配电装置背面通道宽带不应低于__B___M。
A. 0.8     B. 1.0     C. 1.5     D. 2
7、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应首先__B___。
A. 使用不导电灭火器进行扑救     B. 断开油开关或自动开关    D. 断开隔离开关
8、某一单相供电线路,通过计算和电压损失效验,要求导线截面不应小于3mm2,因此应选用___B____mm2的导线
A. 3     B. 4     C. 5     D. 6
9、高压设备在不带电的情况下,__A____电气工作人员单独移开或越过遮拦进行工作。
A. 不允许     B. 允许     C. 无具体规定     D. 以上都不对
10、热继电器是作为___B_____保护电器。
A. 短路     B. 电动机过载     C. 过负荷     D. 电动机缺相
11、“220V、40W”的电灯L1接到220V电路上,“36V、40W”的电灯接到36V电路上,则___C______。
A. L2较亮      B. L1较亮      C. 一样亮       D. 无法确定
12、安装灯头时__A____。
A. 开关必须安装在火线上      B. 灯螺纹必须安装在火线上
C. 不做明确要求      D. 灯口内中心的弹簧片必须安装在零线上
13、反时限动作型漏电保护器的动作时间与漏电电流值___B______。
A. 成正比       B. 成反比      C. 无关      D. 成比例
14、低压设备停电检修时,将检修设备各方面电源断开后,应立即____C___。
A. 进行工作      B. 悬挂标示牌     C. 取下熔断器      D. 装设接地线
15、测量绝缘电阻的仪表是___B______。
A. 接地摇表     B. 摇表      C. 万用表     D. 钳形电流表
16、导线的允许载流量应__A_____导线的最大工作电流。
A. 大于     B. 小于      C. 等于      D. 视情况而定
17、在三相五线制中,采用漏电保护时,其中__A_____应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
A. 工作零线     B. 保护零线     C. 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     D. 以上都不对
18、测量低压电缆及二次电缆的绝缘电阻时应使用__A_____的摇表。
A. 500V       B. 1000V       C. 2500V      D. 380V
20、母线的颜色有统一规定,其中W相线的颜色规定为_C_____。
A. 黄色     B. 绿色     C. 红色     D. 黑色
21、在不接地的电压电网的绝缘监视中,当3只电压表读数均为相电压时,则表示电网_C____。
A. 发生一相接地    B. 某相绝缘恶化     C. 对地绝缘正常      D. 无法判断
22、在___B___上严禁通过工作电流,且严禁断线。
A. N线      B. PE线      C. 火线     D. 相线
23、当负荷电流达到熔断器熔体的额定电流时,熔体将__D____。
A. 立即熔断      B. 长延时后熔断      C. 短延时后熔断      D. 不会熔断
24、三相对称负载采用三角形接法接到线电压为380V的三相电源上,已知负载电流为10A,则火线中的电流为__A_____
A. 17.32     B. 10      C. 30      D. 15
25、用三只电压表来监视中性点不接地电网的绝缘,当发生单相接地时,接地相电压表读数__A_____。
A. 急剧降低     B. 显著升高     C. 不变     D. 明显升高
26、安装单相三孔插座,零线孔在___C____方。
A. 上       B. 下     C. 左      D. 右
27、电容器组不允许装设_C_____。
A. 开关     B. 熔断器     C. 自动复合闸装置      D. 以上都不对
28、母线的着色有统一规定,其中不接地中性线的颜色规定为__D____。
A. 白色     B. 绿色     C. 蓝色     D. 紫色
29、在有爆炸性危险场所,配线方式应采用_B____配线。
A. 电线管     B. 钢管     C. 塑料管     D. 蛇皮管
30、碘钨灯等高热灯具与易燃物距离不宜小于_A_____mm。
A. 1000     B. 800     C. 300     D. 500
31、双列布置的低压配电器,屏前通道宽度不低压__D___m。
A. 0.8     B. 1.0     C. 1.5     D. 2
32、在纯电感正弦交流电路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__B_____。
A. 电流超前电压90°  B. 电流滞后电压90°  C. IL=ULm/XL   D. 消耗的功率为有功功率
33、容量在100KV以下变压器高压侧的熔体额定电流按变压器额定电流的___B___倍选用。
A. 1.5-2     B. 2-3     C. 1    D. 4
34、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回路采用铜芯绝缘导线,其截面应不小于____B___mm2。
A. 1.5    B. 2.5     C. 1     D. 4
35、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线路电流时,为使结果精确,导线在钳口处绕3圈,读数15A,则该负载的电流为___A___。
A. 5A       B. 15A     C. 3A     D. 45A
36、拆除临时线地线的顺序为__A____。
A.  先拆导体端,后拆接地端     B. 线拆接地端,后拆导体端
C. 不分先后                   D. 以上都不对
37、已知:B点的电位为5伏,AB两点之间的电压UAB=+10V,则A点的电位为__B____伏。
A. 5     B. 15     C. +10     D. -15
38、三相异步电动机主回路装置的熔丝所其的作用是__B____。
A. 过载保护     B. 短路保护     C. 过载与短路双保护     D. 失压保护
39、在施工地点,临近带电设备的遮栏上应悬挂___C___的标示牌。
A. 在此工作     B. 禁止合闸,有人工作     C. 止步,高压危险     D. 请勿合闸
40、当线路或设备的负荷超过允许范围时,经延时后切断电源的保护方式是___B___保护。
A. 失压     B. 过载     C. 缺相     D. 短路
42、特种作业电工的培训,考试、发证由__D____负责。
A. 当地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部门     B. 当地工会
C. 当地供电部门     D. 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43、装拆接地线应由_B____人进行。
A. 1     B. 2     C. 3    D. 4
44、设有短路保护的配电线路上,导线长期容许负荷电流应不小于该线路熔体额定电流的___A___倍。A. 0.4     B. 0.8     C. 1.25     D. 2.5
45、按规程规定220V线路允许的电压损失是_B_____。
A. 22V     B. 11V     C. 20V     D. 250V
46、在企业中,根据电度表的读数计算电能的方法是__D____。
A. 上次读数-本次读数     B. 本次读数-上次读数
C. 本次读数     D. (本次读数-上次读数)×倍率
47、三相四线制电路中采用漏电保护时,__C___应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
A. 零线     B. 相线     C. 相线和零线     D. 以上都不对
48、将标有“220V,40W”和“220V,60W”的灯各一盏,串联后接到电压为220V的电源上,则__A__。
A. 40W的灯比60W的灯亮   B. 60W的灯比40W的灯亮  C. 两只灯一样亮   D. 无法确定
49、使用1211不导电灭火器灭火时,人体及灭火器喷嘴至带电体最小距离对于10千伏为____A___米。A. 0.4     B. 0.7     C. 1     D. 0.6
50、低压脱扣器的瞬动脱扣器在线路上是作为_____B____保护使用。
A. 过载     B. 短路     C. 失压     D. 欠压
二、多项选择题
1、常用的避雷器有__BC_____。
A. 羊角型保护间隙   B. 管型避雷器   C. 阀型避雷器   D. 非线性电阻  E. 阀片电阻
2、保证电气工作的安全措施可分为___BD_____。
A. 停电措施     B. 组织措施     C. 验电措施     D. 技术措施     E. 送电措施
3、电气工作人员必须具备_ABCD_______。
A. 无妨碍工作的病症     B. 具备必须的电气知识,并经考试合格     C. 学会触电急救     D. 思想政治觉悟高       E. 熟悉供电系统的性能
4、在高压设备上工作,必须遵守__ABCD______。
A. 填用工作票或口头、电话命令     B. 至少应有两人在一起工作
C. 完成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组织措施    D. 完成爆炸工作人员的安全技术措施
E. 事故处理应填写工作票
5、照明线路常见的故障有_BDE______。
A. 电压过高     B. 断路      C. 接头接触不良     D. 短路     E. 漏电
6、对于旋转式电气设备的灭火,可采用的灭火剂有__BCE_______。
A. 干粉灭火剂     B. 1211灭火剂     C. 二氧化碳     D. 砂土     E. 四氯化碳
7、A、E级绝缘材料允许的极限工作温度分别为___BC_____℃。
A. 90     B. 105     C. 120     D. 155     E. 180
8、下列电压属于安全电压等级的是__CD_______。
A. 50V      B. 20V     C. 12V     D. 36V      E. 220V
9、关于电容器的接线分为__BC_____。
A. 当电容器和电力网的额定电压相同时,应将电容器接成星型
B.  当电容器和电力网的额定电压相同时,应将电容器接成三角形     C. 当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低于电力电网的额定电压时,应将电容器接成星形     D.  当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低于电力电网的额定电压时,可将若干电容器或电容器组串联,然后接成三角形    E. 当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低压电力网的额定电压时,可将电容器与电阻串联,然后接成三角形
10、根据电网中性点运行方式可将电网分为____BD____。
A. 三相三线电网    B. 接地电网    C. 单相电网    D. 不接地电网    E. 三相四线电网
11、金属导体的电阻和下列因数有关__ACD_____。
A.导体长度   B.所加的电压大小  C.导体横截面  D.导体的电阻率  E.所流过的电流大小
12、电气线路从安全角度考虑对它的主要要求有__ABC______。
A. 导电能力      B. 绝缘强度      C. 机械强度     D. 电流大小    E. 横截面大小
13、电容器运行时发生下列情况必须立刻停止使用___ABD_____。
A. 外壳膨胀     B. 漏油严重或有异常响声     C. 三相电流出现不平衡
D. 三相电流出现严重不平衡    E. 电压超过额定值的1.05倍
14、引起电气设备过度发热的不正常运行大体有___ABCDE____。
A. 短路    B. 过载    C. 接触不良     D. 散热不良     E. 铁芯发热
15、下列导线符合标准截面的是__ABE_____。
A.35mm2     B.50mm2      C.75mm2      D.90mm2    E.120mm2
16、高低压同杆架设在低压带电线路上工作时,必须注意__ABCD_____.
A. 先检查与高压线的距离     B. 采用防止误碰带电高压线的措施
C. 工作人员不得穿越未采取绝缘措施的低压带电导线
D. 采取防止相间短路与单相接地的隔离措施
17、下列材料属于绝缘材料的有___ABCDE_____。
A. 玻璃    B. 布    C. 纸     D. 矿物油    E. 陶瓷
18、使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线路和设备的电流时应注意__BDE________。
A. 必须停电     B. 选择合适的量程档       C. 不能测量裸导线的电流
D. 不要在测量过程中切换量程档     E. 不可用钳形电流表去测高压电路的电流
19、在纯电阻正弦交流电路中,下列结论正确的有__ABD_____。
A. 电压与电流成正比    B. 消耗有功功率    C. 消耗无功功率
D. 电压与电流相位相同    E. 电压超前电流90°
20、室内配线导线截面的选择主要依据是__ABE_____。
A. 导线的安全电流值     B. 线路允许的电压降     C. 电压的高低
D. 导线的绝缘程度       E. 导线的机械强度
三、判断题
1、在相同的绝缘及正常允许的条件下,就单相触电而言,接地电网比不接地电网危险性要小。×
2、重复接地的主要作用是减轻零线断线时造成的触电危险。√
3、直接启动的笼型异步电动机,熔体的额定电流可根据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3倍选择。×
4、在发生人身触电事故时,应立即报告上级后,断开有关设备的电源。×
5、避雷器可以防止高大建筑物免遭雷击。×
6、220V,60W的灯泡和220V,40W的灯泡,同时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时,流过40W的灯泡的电流大。×
7、保护接地的作用是把漏电设备的对地电压限制在安全电压以下。√
8、电击是值电流通过人体内部,破坏人的心脏、肺部以及神经系统的正常工作,乃至危及人的生命。√
9、供电企业低压供电的额定电压;单相为220V,三相为380V。√

网友A:
熟悉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