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振荡产生的原因

楼主(2014-03-16):
电网振荡产生的原因:
1) 电网产生严重故障,因故障切除时间过长,造成电网稳定破坏。
2) 发电机失磁,再同步失效,引起电压严重下降,导致邻近电网失去稳定。
3) 电网受端失去电源或送端甩去大量负荷,且受端发电厂功率调整不当,引起联络线输送功率超过静稳定极限,造成电网静稳定破坏。
4) 环状网络或多回路线路中,一回线路故障跳闸后电网等值阻抗增大,且其线路输送功率大量增加,超过静稳定极限,造成电网静稳定破坏。
5) 大容量机组跳闸,使电网等值阻抗增加,并使电网电压严重下降,造成联线稳定极限下降,引起电网稳定破坏。
6) 电网发生多重故障。
7) 电源间非同步合闸未能拖入同步。
8) 发电机非同期并列未能拖入同步。
9) 电网结构薄弱,扰动引发振荡。
10)其它因素造成电网振荡。

网友A:
根本原因没说到,就是系统电抗跟系统电容达到了某个频率的谐振点

网友B:
这也是工控网能讨论的问题?别说电网调度,10KV都少有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