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直流电桥

楼主(2014-03-16):
1.使用前,应首先将仪器置于水平位置,把检流计锁扣打开,观察指针是否准确地指在零刻度上,如有偏差,应用零位调节器把指针调至零位。
2.用较粗较短的连接导线,将被测电阻接入,并将接头拧紧。接头接触不良时,将使电桥难以平衡,甚至可能损坏检流计。
3.估计被测电阻大致的数值,以便选择合适的倍率,此时应充分利用各旋钮,使每只旋钮都有数可读(单臂电桥),使电桥易于平衡,保证被测电阻的准确度。
4.进行测量时,应先按下电源旋钮,经过一定时间后再按下检流计P按钮,此时,检流计开始向“+”或“-”偏转。如果向“+”的方向偏转,表示要增加比较臂电阻;反之,如果指针向“-”方向偏转,则应减小比较臂电阻。反复调节,使指针平稳准确地指在零位上,便可读取被测电阻数值,被测电阻数值为倍率数乘以测量臂电阻数。
5.测量完毕后,应断开检流计P按钮,再断开电源按钮,并将检流计锁扣锁上。有的检流计不装锁扣,在按钮断开后,自动将检流计短路,使可动部分在摆动时受到强烈的阻尼作用而得到保护。

网友A:
有对应的操作界面的照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