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测补偿电容器绝缘电阻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4-03-16):
摇测电容器的绝缘电阻,应注意以下几点:
(1)摇测低压电容器可采用500或1000伏兆欧表。摇测高压电容器应采用2500伏兆欧表。
(2)摇测前和摇测后都应将电容器放电,以免发生触电事故。
(3)摇测时,先将兆欧表摇至规定转速,待其指针平稳,再将兆欧表线接至电容器的两极上,随后继续转动兆欧表。开始时由于对电容器充电,摇表指针会下降,然后再慢慢上升直至稳定,此时兆欧表上的读数即为电容器的极间绝缘电阻。
(4)由于电容器是由串、并联电容元件构成的,个别元件的绝缘劣化不会使整台电容器的绝缘电阻明显降低,所以摇测极间绝缘电阻一般很难发现缺陷,因此有关规程只规定测试两极对外壳的绝缘电阻这一试验项目,而对绝缘电阻值未作具体规定。根据运行经验,两极对外壳的绝缘电阻值一般应为:交接试验时大于2000兆欧,预防性试验不低于1000兆欧。

网友A:
摇测高压电容器应采用2500伏兆欧表。
这个是不是还有操作注意事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