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的编辑窗口大小如何修改

楼主(2014-03-16):
HMI的编辑窗口大小如何修改?

我的软件就这个宽度320和高度240没法再大了,,可是别人的就可以

网友A:
试试 把电脑的分辨率调一下

网友B:
可能你选的的HIM型号就是这么大的

网友C:
 这个一般与你 选择的 HMI 的型号有关,也就是屏的大小分辨率有关 !

网友D(2014-04-24):
本身的HMI型号,不能调大,只能调小,通过坐标,是不是你选的型号就那么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