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 系列伺服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4-03-16):
客户拿来一台台达asd-A  400W伺服,故障现象是一启动报ALE03 欠压故障,主回路电容测量正常!求教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主电路电源正常,报ALE03, 一般都是电压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B:
4组里面有个参数可以调低点试试

网友C(2014-04-15):
你可以接马达试试,如果没有问题看看是不是客户接线没接好

网友D:
控制电源坏了,导致检测电路无电源

网友E:
上面说了等于没说,还是自己慢慢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