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必须在空载的情况下,将钩落到地面(钢丝绳不受力)才能正常快速调试(必要时需将联轴器拆开,让电机完全不带负载)

楼主:
1、P0003=3 <1.标准级,2.扩展级,3.专家级级>
2、P0010=1 <快速调试>
3、P0100=0 <50Hz>
4、P0205=0 <恒转矩>
5、P0300=1 <异步电动机>
6、P0304=380V <电机额定电压>
7、P0305=?A<电机额定电流>
8、P0307=?KW <电机额定功率
9、 P0308=0.85(电机额定功率因数)
10、P0310=50Hz <电机额定频率>
11、P0311=?/min <电机额定转速>
12、P0335=0或1<电机冷却:0,自冷;1,强冷;2,自冷,内置风机。〉
13、P0640=220%~230%(电机的过载因子);
14、P0700=1〈选择命令源:0,工厂设置;1,操作面板(BOP);2,端子(数字输入)〉
15、P1000=3〈选择频率设定值:1,电位计(MOP);2,模拟设定值;3,固有频率。〉
注:如果需要频率保持无级调速,即能保持在任一频率下运行,则选1,如果不需要保持频率,即有档位控制,则选3(一般双梁车选用)
16、P1080=2Hz~5Hz(电机最小频率)
17、P1082=50Hz(电机最大频率)
18、P1120=2~5S(斜坡上升时间)
19、P1121=2~3S(斜坡下降时间)
20、P1135=2~5S(OFF3的斜坡下降时间)
21、P1300=21(控制方式:大小车选0,线性V/F控制;20,无传感器矢量控制;21,带传感器矢量控制)
22、P1500=0(转矩设定选择:0,无主设定值)
23、P1910=1(自动检测电动机参数)
注:当P1910=1时,报警码A0541闪烁(激活)电动机数据自动检测参数,大约需要5min。
24、P3900=3(结束快速调试,进行电动机计算,但不进行I/O复位。)
此时,变频器显示busy,结束时,按ON启动电动机,此时,电动机发出声响,但并不转动。当变频器停止运转时,出现P3900,快速调试结束,变频器进入“运行准备就绪状态。”
如果有超速的情况发生,需要设置P1910=3,在弱磁的情况下再次辨识电机(启动ON,等。)
25、P0700=2
26、P0701=17(15)
27、P0702=17
28、P0703=17
29、P0704=9(故障复位)
30、P0705=1(正传)
31、P0706=2(反转)
32、P0731=52.7 (52.3)(变频器故障)
33、P0732=52.2 (52.C)(电机抱闸投入,此时制动器接触器吸合)
34、P1001=5Hz(一挡)
35、P1002=10Hz(二挡)
36、P1003=30Hz
37、P1004=50Hz
38、P1005~P1015=(各挡频率设定)
39、P1032=1(0:不可以反转,1:可以反转)
40、P1215=1(抱闸制动使能,此时制动器接触器从新释放)
41、P1216=0.5~1.5S(抱闸制动释放的延时时间)
42、P1217=0.5~1.5S(斜坡曲线结束后的抱闸时间)
43、P1237=4或5
44、P1240=0 (禁止直流电压控制器)
注意:(参考说明书第15章)
如果用V/F控制时,请设定:
45、P1310=150%
46、P1312=50%~100%
如果用矢量控制,请设定:
47、P1610=80%~150%
48、P1611=50%~150%
当出现异常情况时,P1610、P1611可适当减小。
当系统中存在编码器时,先在无传感器(P1300=20)的情况下运行,运行正常后,设置:
(拨码开关的位置为:101010)
(将18V与LK连接起来)
R0400=2,P0408=编码器的脉冲数
然后将P0492和P0494的值调高。(增加编码器反馈信号消失的门极限)
观察r0061(编码器反馈的转子速度)的值
正常后,设置P1300=21
如需变频器复位,则设定P0010=30,P0970=1,按下“P”键,复位过程需要3min
P014 P0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