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2143突然无法与上位机通信

楼主(2014-03-16):
         尊敬的刘工,您好。小弟在使用GALIL的DMC2143与PICM20105时,使用vc6.0与控制器进行通信,上位机程序基本编好了,但某次上电没有成功,瞬间无法与控制器通信,打开机箱,发现DMC2143控制器的红灯一直在亮。

        现在上位机还是无法与DMC2143通信,本来项目快完工了,这下瞬间崩溃了,这是DMC2143烧坏的原因?还是DMC2143因操作故障处于保护状态呢?

        恳请大神们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是DMC2143烧坏的原因?还是DMC2143因操作故障处于保护状态呢?

可以给DMC-2143做一个出厂复位,看看能不能恢复。不过,做了出厂复位以后,无论如何,您原本保存在卡的所有数据就都没有了。

在卡的左上角有一组跳线,最左边的一个标注着MR。给卡断电,断开所有连线(保留电源线啊),短接这个跳线,然后上电,看看红灯是否正常。如果红灯还是常亮不灭,那基本可以确认是硬件问题了。如果红灯正常,硬件可能就是没问题的。下次上电前想着把跳线帽摘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DMC2143烧坏的原因?还是DMC2143因操作...

 非常感谢刘工。那我做复位的时候,DMC-2143的互联模块PICM-20105需要卸下来吗?我是怕对DMC-2143做复位的时候,影响到PICM-201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DMC2143烧坏的原因?还是DMC2143因操作...

 刘工,您好,我刚才进行了主复位,还是不行,DMC2143红灯一直亮,上位机还是无法与DMC2143通信。

网友A:
那就基本可以确认是硬件问题了,您和您的供应商联系具体的硬件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基本可以确认是硬件问题了,您和您的供应商联系具体的...

 嗯,应该是硬件问题了。DMC2143接上电源后,手触碰U4芯片,感觉挺热的,估计是这个芯片烧坏了。U4型号是IS61C25616 ,是RAM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