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触摸屏与单片机通信

楼主(2014-03-16):
   我现在在做维控触摸屏与单片机DSP的通信,协议为RS-485。我知道怎么设置两端的通信参数。但是不知道怎么讲双方的寄存器地址结合起来。

   触摸屏这边是以内存地址划分空间的,如果我选择COM1作为通信接口,那么怎么将数据下发到单片机呢?

   请各位大神指导啊!

网友A:
你可以定义单片机的存储空间的信息位置,然后按顺序传输并存储,然后你就很容易知道那个寄存器是存的什么数据了。

网友B:
 单片机与 触摸屏 通讯 ?强大呀,那这个单片机是不是也要写程序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