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和接零装置

楼主(2014-03-16):
     接地装置由接地体和接地线(包括地线网)组成。

     接零装置由接地体、接地线和零线网组成。零线网在三相四线供电中是指零干线;在三相五线供电中是指保护零线。

1.接地体

(1)自然接地体:凡与大地有紧密接触的金属导体多可用作自然接地体。例如:埋没在地下的金属管道(流经可燃或爆炸性介质的管道除外),与大地有可靠连接的建筑物及建筑物的金属构架,水中建筑物的金属柱等自然导体均可作为自然接地体。优点是节省材料及施工费用。缺点是在自然接地体或拆装检修时,可能破坏其电气安全保护作用或使接地电阻发生变化,此时应采取适当安全措施。

     因为直流电有比较强烈的腐蚀作用,所以直流接地不允许利用自然接地体。

(2)人工接地体

    人工接地体多采用镀锌角钢、圆钢、厚壁钢管和扁钢。接地体宜垂直打入地下,多岩石地区可水平埋没。

    垂直接地体:可用直径40mm-50mm、壁厚3mm钢管或40mm*40mm*4mm-50mm*50mm*5mm角钢,长度2.5m,尖端打入地下3m。每组接地体要2根以上,可以呈直线型或环形排列,两根接地体之间距3m-5m,顶端用扁钢或圆钢连成一体。

    水平接地体:可用40mm*4mm扁钢或直径16mm圆钢,一般埋没0.8m,寒冷地区要埋在冻土层以下。水平接地体可呈现放射布置、成排布置或环形布置。

    垂直接地体打入地下的方法是:每根接地体头部削尖,尾部焊一垫板或锤头,地面挖一个0.8m的坑,接地体垂直打入地下。

2.接地线和接零线

    电气设备金属外壳和接地体之间是通过接地线和接零线连接一起的,接地线或接零线分为干线和支线。

(1)干线

    在三相四线供电中,零干线兼作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其截面要按相线的1/2-1/3选取。

    在用电设备较集中的地方,宜选用15mm*4mm-40mm*4mm扁钢沿车间四周辐射一圈,距地300mm-400mm,距墙10mm-15mm,过门口时可以埋地或升高。

    遇有自然导体时,可做为100V以下电气设备的接地接零干线,如建筑物的金属构架、钢筋,生产用的固定金属结构,火车轨道,配线钢管,金属钢管(流经易燃易爆物质的除外)等。

    接地接零干线与每组接地体至少要有两处连接。其连接后在出地面部位要用螺丝连接,结合面要镀锌。这是为了检测接地电阻时便于把接地体和接地线分开。

(2)支线

    用电量较小的电气设备或独立的金属外壳电气部件如按钮、开关、闸箱、照明器金具等,可用较小截面导线(导体)和接地接零干线直接连接。

    支线与干线的连接,可以用一般相线的连接方法,并缠以包布防止松脱和锈蚀,也可以用螺丝连接或卡箍压接,但必须防止锈蚀保证接触良好。

(3)接地接零线用明敷裸干线时要涂黑漆,使用绝缘导线时要用黄绿双色专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