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电池问题

楼主(2014-03-16):
PLC程序出现乱报警,检查发现PLC电池指示灯不亮,重启PLC后报警正常,但PLC电池指示灯还是不亮,正常情况下,指示灯要么是绿灯(正常),要么是红灯(没电),但现在指示灯不亮,拆下电池,测量电压为3V,正常,很纠结。。

网友A:
电池使用多久了,可能电池没电了;测量电压不一定是工作中电压;

电池寿命一般2年左右。

网友B:
电池处于临界状态时,就会发生莫名其妙的问题,将电池换新

网友C:
感觉像数据区混乱了,换个电池试试吧。

网友D:
3V就没有电了!正常应该在三点几伏三伏或者低于3V就需要换了!

网友E:
QQ2326421430免费提供施耐德技术支持及软件,如需培训可参加我公司每月15号开的施耐德、AB培训吧,理论与上机实操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