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编码解码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16):
最近在修个电动闸道

按说一般换控制板和遥控器就可以了。

但是总是不理解其中的原理,感觉不放心。

先上个图

这是买遥控器的人说,如果我要配遥控器,就要给他一个8位焊码区的图。

我不清楚这个图在哪儿。

下面是一块控制板上,有个遥控编码的贴片。

如果就是这个编码的话,具体123.。。。8下面对应的0,在遥控器中焊接在高电位还是低电位。

X是悬空,还是高电平?

修过的师傅点拨哈。

网友A:
 没有修过,但是拆过 自家 315MHZ 的遥控器,好像和这个很像,是不是 所说的 发射模式代码呀?

楼主:
问题搞定了一半。

遥控器有种是固定码,也就是发射芯片的几个引脚固定焊接,编码就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