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10间隙补偿

楼主(2014-03-16):
MP2310里面 有 反向间隙 补偿吗??有的话 如何 补偿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不明白的反向间隙补偿的概念,但是“固定参数”有齿轮间隙补偿这个参数(在配置里面)。

       你可以确认一下,这个是不是你需要的功能。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4-04-22):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不明白的...

 这个固定参数是有限制的,伺服驱动器有间隙补偿参数的话才可用。

网友C(2014-06-02):
有的,在固定参数里就有啊!

楼主(2014-09-20):
这个不是 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