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整流子问题

楼主(2014-03-17):
上海电机厂造800KW的直流电机整流子的换向铜条出现了二个亮一个黑的现象,工作电流最高850A左右(额定的是1287A),正常电机不打火,但这台还打火,想问一下有没有类似的问题,电机升高片和端部检查没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A:
我们的一台1800KW的出线过每隔一片一黑一亮,但可正常运行,为了安全,换了新的转子。

网友B:
1、维修时把刷架位置偏离等电位中线;

2、绕组有内部匝间短路现象;

楼主(2014-05-19):
现在电机从厂家发回来了,,根据厂家人说是定子的问题造成换向不稳.黑的原因是打火造成的.

上电的工程是说问题已解决.详细的未说

楼主(2014-09-30):
这两天真怪,电机的软连接掉下来一块铜皮.导致70报了F030,故障值为3. 电刷烧了好几个.电机是上 电的1250KW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