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wincc运行画面一直灰色没变化

楼主(2014-03-17):
wincc与plcsim的连接。按照阳胜峰老师的教程视频做的例子。wincc里面的按钮启动停止plcsim里面都能仿真。也有输出。可是wincc的运行画面就没有变化。一直是灰色。也试了其他的办法。可是就是一直没有反应。plcsim绝对没有问题。wincc软件是刚刚安装的7.0sp3A版本的。不知道是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不知道哪位大侠给点帮助。

网友A:
 那是 你的 WINCC 仿真没有与 PLCSIM 的仿真进行通讯吧? 检查你的住址通讯设备对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 你的 WINCC 仿真没有与 PLCSIM ...

 怎么进行通讯啊

网友B:
灰色说明没有连接上,你看看你的显示元件设定是否有误?

楼主:
连接显示连接上了的

显示元件设定是完全按照视频教程上来的啊。

网友C(2025-08-29):
我也有这个问题,按照视频来操作然后运行界面就是灰色的什么都没用就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