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cleanLASER激光清洗机CL150

楼主(2014-03-17):
适合一般工业应用

    4 极激光标准系统特性:

    CL 150

    空气冷却

    二极管泵浦激光

    OSH 50 激光发射器150 W 平均功率(CW)

    脉冲最高达250 kW

    固态二极管泵浦激光

    可作现场总成的自动化制程

    空冷或水冷

    激光源转换

    全面脱漆处理

    选择性的(小范围)脱漆处理-焊接面

    模具清洗

    金属表面粗糙化

    清除氧化物,油渍,及表面残余物

    历史文物恢复和保存

    其他相关应用。。。。

    光纤(长度: 10m)

选配:

    光源转换器

    水冷却

    脚架

操作成本/小时      $2.50

体积 (l x w x h) [mm³]  1550 x 750 x 1160

重量  [kg]     350

冷却系统       空气冷却

光源功率 [W]       160

波长 [nm]      1064

电源     3 x 16A

最大消耗功率 [kWh]   3

工作温度 [°C]    10 / 36

湿度 [%]       < 90

激光级别       4

网友A(2016-10-25):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2MzI5NzA1Ng==.html  陈15919481632

21世纪最具革命性、绿色的清洗技术

           ——高效在线激光清洗机

产品介绍:

               激光清洗设备是新一代表面清理的高科技产品。易于安装、操控和实现自动化。操作简单,接通电,打开设备,即可进行无化学试剂、无介质、无尘、无水的清洗,可自动对焦,贴合曲面清洗,清洗表面洁净度高等优势,能够清除物件表面树脂、油污、污渍、污垢、绣浊、涂层、镀层、油漆。

设备特点

1、国内首款光纤高功率激光器激光清洗机。

2、非接触式清洗,不损伤零件基体。

3、精准清洗,可实现精确位置、精确尺寸选择性清洗。

4、不需任何化学清洗液,无耗材,安全环保。

5、操作简单,通电即可,可手持或配合机械手实现自动化清洗。

6、清洗效率非常高,节省时间。

7、激光清洗系统稳定,几乎无需维修。

应用范围:

1、金属表面除锈;

2、表面除漆脱漆处理;

3、表面油污、污渍、污垢清洗;

4、表面镀层、涂层清除;

5、焊接面/喷涂面预处理;

6、石像表面灰尘及附着物清除;

7、橡胶模具残留物清理。

应用行业:

模具行业、汽车制造、船舶业、食品加工、污水处理、橡胶轮胎、石油化工等行业

设备样品图:

模具激光清洗

激光除漆

艺术品清洁

轮胎模具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