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西门子313c-2ptp 模块和现场仪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03-17):
现在有个项目,是用313c -2ptp模块读取现场仪表数据(通过485)。仪表的参数是MODBUS RTU,9600,无,8,1 .
 我在300软件组态中的PTP参数设置中协议选的是ASCII,

(只能选ASCII或者3964r).9600,无,8,1.
 这样设置对吗?
 如果不对,是不是得把现场仪表的通讯协议改成ASCII协议呢?
 急求高手解答。后天又得去现场了!

网友A:
你上面的设置可以啊, 只是MODBUS 功能块 你找到了吗? 好像不是免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的设置可以啊, 只是MODBUS 功能块 你找到...

 如果把现场仪表改成ASCII协议可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