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参数设置

楼主(2014-03-17):
永宏PLC通讯外围设备,用485通讯,主站为1,从站站号还能从1开始吗?

网友A:
一般通信,站好是不能重叠的,从站应该从2开始。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B:
   楼主可做实验,先设为 1 看能通讯吗?将结果告诉我们一下,。

一般 从站与 主站的 地址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通信,站好是不能重叠的,从站应该从2开始。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做实验,先设为 1 看能通讯吗?将结果告...

一般是不能的。

网友D:
不过有一些外围设备只认自己主站号,比如我见到的主站号必须为248,这时候你的从站就能为1了。

网友E:
看看产品说明书 或者  咨询永宏的技术

网友F:
485通讯,主站是没有设备地址的。

网友G:
应该可以吧

网友H:
通讯中,站号一般是不好重复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一般通信,站好是不能重叠的,从站应该从2开始。楼主可以试试。

 PLC和外围设备通讯时,站号不要重复使用。

网友J:
站号不可重复,即使偶发能通讯成功,势必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