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控制设备

楼主(2014-03-17):
   朋友一厂里有个 加热设备,有条管道,上面有一个冷门,说能控制 温度,但我从 发来的图片 上看,好像是不是控制温度,是控制 流量的 比例阀吧 ? 各位帮我看看是吗?

  用的是 S5 -928 的 PLC 控制系统

   现在这个 阀门上看不到 任何的 标牌 或是 型号 什么的啦?

  有谁知道 这是什么阀,能猜 出 品牌型号不 ? 快给信息,谢谢 !

网友A:
应该不是控制温度的,好像是电子的控制阀门,机械旋转阀门。

网友B:
电动蝶阀

可以根据温度控制器的输出,比如0-10vhuo4-20ma,做角度调整,二控制温度

这个一般多用于燃气类的管道比较多见,我只用过一次做蒸汽加热的电动球阀

网友C:
这种阀门也就是比例阀,有的是厂家生产就是一个整体,有的是一个常规阀门+驱动器组合而成(这个就是2个品牌的东西了)

网友D:
                   应该是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蝶阀可以根据温度控制器的输出,比如0-10vhuo...

  请问这个现在 因设置 温度有 高低,但是阀门还是打不开 一般 是哪个地方坏了,好维修不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电动蝶阀可以根据温度控制器的输...

 1、将阀门和驱动器脱离,看看阀门是不是能够活到,防止物理性故障

2、设置温度控制器输出4或者20ma,看阀门驱动器是不是跟着角度变化

以上两点判断故障时驱动器还是阀门

如果控制器故障,就换个控制器,没有原厂件 买个差不多的电动球阀的驱动器,电机轴和你这个球阀轴连载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柳...

  谢谢!

网友E:
个人感觉是一个电动比例调节阀,通过PLC数据线输入4~20mA信号自动调节阀门开度来控制温度的吧。

网友F:
电动执行阀,

网友G:
过来学习学习的!没见过这东西的

网友H:
电动执行阀

网友I:
电动阀..  是否为比例阀未知.

1.0-10V/4-20mA 信号控制;比例阀;

2.仅为电动阀,通过外部控制切换,控制电动机正反转,来控制阀门的开启关闭;阀门控制组件内应该还有限位开关.

至于品牌,猜不出来.  品牌太多~

网友J:
电动调节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