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西门子S200PLC的定时器的数字显示在威纶屏上

楼主(2014-03-17):
怎样用西门子200PLC的定时器的数字显在威纶触摸屏上,主要是显示 秒,不能显示秒后面的毫秒数字,谢谢

网友A:
软件里面有定时器元件寄存器,你直接选择就行行,若想显示秒,就好通过宏指令把MS转化为S然后再用屏的LW区域显示出来就OK了。

网友B:
  这个还与你选用的定时器的基值有关吧

网友C:
100ms时基的计时器实时显示10时就是1s。

楼主:
在触摸屏上显示的1秒外,还有毫秒,怎样能把毫秒去掉,在触摸屏上只显示秒,

网友D:
定时器元件寄存器转换成浮点数存储到寄存器中,再除以相应定时器的时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