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经常提示参数从新设定的问题

楼主(2014-03-17):
各位大人:

   我用的是ACS800变频器,用于大车行走。早晨变频器突然出现PRESS FUNC TO START      OPTION SETUP,

然后我就把参数从新设定,从新上电后发现还是出现这个报警,我从控制盘传入参数,还是出现此问题,是不是主控制板里边元器件损坏了,往各位大人帮我分析一下,原变频器一直使用良好。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元件出问题,是因为你没有做电机辨识,然后你需要按提示来设定,就是按FUNC,然后进去设定参数。

网友B(2014-06-05):
如果不喜欢这个 可以通过16.10 把它关闭

网友B:
另外说下  这个不是报警  只是变频器参数设置向导  不影响机器运行  谢谢

网友C(2017-07-11):
有没有abb变频器原理图。。

网友(2017-12-13):
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