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PLC与人机界面的连接

楼主(2014-03-17):
2个三菱FX2N系列PLC与1个人机界面硬件部分如何连接,PLC软件部分需要增加程序不?请高手解答~~

网友A:
一个HMI通常可以连接多个PLC,就看你用的是哪一家的HMI,各家用法有所不用。

网友B:
两个PLC 485通讯,一个连接触摸屏

两个plc分别连接触摸屏

那要看你具体的触摸屏和应用情况

网友C:
要看触摸屏的应用情况,一般通过485或以太网都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