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14-03-17):
各位大佬,小弟初学施耐德PLC,请问unity pro中功能块有与西门子内FC105相同功能的功能块么,就是把模拟量的16位二进制值转换成我想要显示的,浮点数或是整形的值。现在我的做法是用运算方式来实现,比较繁琐,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谢谢。

网友A:
   个人见解:我使用过几次施耐德软件PLC,编程软件中没有像西门子300的FC105功能块。但是unity pro编程软件可以进行子程序移植,就是把别人编好的模拟量子程序,直接添加调用就行。所以你可以自己编程或者找别人的程序导出为子程序,然后添加。

   不知道你理解没有?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要建立一个子程序,还是通过运算来实现这个功能,然后需要时调用就行了,是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要建立一个子程序,还是通过运算来实现这个...

楼主:
太感谢了,大哥好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大哥好人啊

模拟量路数少的话就简单编程就行,可以不做模块编程设计。

网友B:
有功能块 与105块一样的。直接调用SCALING 块,前面加个数据类型转换就OK了。

网友C:
问题已经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