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炸电解电容的原因

楼主(2014-03-17):
哪些因素导致变频器的电解电容炸掉?有何预防措施?

我知道的有:

1、装配中电解电解电容破损,使用中容易导致短路炸毁

2、变频器长时间缺相运行,会炸电解电容;设置缺相保护即可预防

3、分压电阻坏导致炸电容

    其它的可能性,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A:
1.外接电源电压不稳定,有高尖脉冲或波动太大,(或附近有大功率负载)

.2.变频器的滤波电抗器有损坏点或失效,

建议对电源波形进行监测,分析电源质量情况

网友B:
过电压也会导致电容器损坏。

网友C:
温度过高,对地绝缘不好也会使电容器热击穿--电击穿--崩裂--爆炸。

网友D:
(1)器件本身质量不好(漏电流大、损耗大、耐压不足、含有氯离子等杂质、结构不好、寿命短)。
 (2)滤波前的整流桥损坏,有交流电直接进入了电容。
(3)分压电阻损坏,分压不均造成某电容首先击穿,随后发生相关其他电容也击穿。
(4)电容安装不良,如外包绝缘损坏,外壳连到了不应有的电位上,电气连接处和焊接处不良,造成接触不良发热而损坏。
(5)散热环境不好,使电容温升太高,日久而损坏。

网友E:
缺相运行,电源缺相,电容器上的电压低,不容易造成爆吧。

变频器的电解电容爆的很少,爆--存放时间久未充电,电解液干了,容易出现。

网友F(2015-09-19):
大多数是超压爆的...其它的原因为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