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4-03-17):
新手一枚,

1.为什么编写的循环脚本程序,或者调用循环策略控制主界面物体移动,只要一离开主界面,重新返回,物体总是从最初的位置移动呢

2.怎么设置才可以使物体移动过程中,停顿一会,再移动

网友A:
1、离开本界面前保存当前位置信息,回来后继续。或者是更改你循环脚本的启动条件修改,循环条件不受界面影响

2、停顿 延时啊

网友B:
  同意一楼的,你将的 移动 的 数据 让其走动动屏电源就一直做循环,不要在 单个界面 做,做停就做 延时,但是这个延时怎么做呢,我还真是不会,谁有MCGS 屏 延时的  项目程序 发一份给我学习一下,谢谢! 邮箱:47137300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离开本界面前保存当前位置信息,回来后继续。或者是更...

 好人啊,能具体下吗,我是在窗口2有一个按钮,按下使窗口1物体移动,我试过将脚本写在窗口1,写在循环策略,写在按钮调用的用户策略,均是同一个问题,一离开窗口1再回到窗口1,它都是重新开始运动。楼主,可否再帮一个忙,关于时间字符串如何加上时间,和减去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一楼的,你将的 移动 的 数据 让其走动动屏电...

 楼主,我加你Q了,我帮你需哦了一个时间延迟的,只不过,我做不到让他构成一个循环,探讨下,晚上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