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wincc运行画面问题

楼主(2014-03-17):
wincc与plcsim连接仿真。显示已经连接上。plcsim变化可是wincc运行画面一直是灰色的。我就一个启动停止按钮启动一个线圈。wincc里面用的m区。,谁还有有没有wincc软件。我再装其他的试试看。

网友A:
plc 与wincc的通讯设置是否正确,winccMPI 工业以太网,TCP 等通讯方式 PG/PC 也需要设置

网友B:
试试楼上的,不行可以去我QQ空间看看,哪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