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50-01变频器与台达PLC的控制

楼主(2014-03-17):
使用台达DVPSCM12-SL串列通讯模组与ABB ACS550-01变频器的通讯实例

变频器启停采用外部控制,给定频率和故障复位由Modbus通讯写入。运行频率和电流由Modbus通讯读出。为了方便PLC编程,采用台达PLC DVP32EH00R3-L                                                                                                    通过DVPSCM12-SL与ABB变频器通讯。

首先设置相同的通讯参数。变频器的设置如下表1。

ABB变频器的频率、电流读出寄存器为40103、40104,分别对应台达DVPSCM12-SL通讯的00102、00103。把102转换成十六进制是:66。

频率的写入,ABB变频器地址是40002,对应台达DVPSCM12-SL的地址为00001,转换成十六进制也是1。

故障复位写入寄存器(ABB)为40001,位7,台达DVPSCM12-SL为00000。写入二进制的位7为1,转换成十六进制为80,把80写入到00000就可以远程复位故障了。

从以上的描写不难看出,ABB变频器和台达DVPSCM12-SL的地址差了40000。减去40000后都有能读写ABB内的数据。

参数代号   参数功能   设定参数   参数说明

9901   语言   1   中文

9902   应用宏   8   转矩控制宏

9904   电机控制模式   3   标量频率控制

9906   电机额定电流   ?   根据电机而定

9907   电机额定频率   60   60Hz电机频率

9908   电机额定转速   1410   根据电机铭牌

9909   电机额定功率   ?   根据电机铭牌

9915   电机功率因数   ?   根据电机铭牌

1001   外部1命令   1   DL1线控制起停

1003   转向   1   正转

1102   外部1/2选择   8   通过现场总线选择给定

1103   给定值1选择   8   通过现场总线选择给定

1105   给定值1最大   60   给定值最大值

1401   继电器输出1   4   故障时动作

1601   运行允许   1   DL1

1604   故障复位选择   8   信号来自现场总线

2008   最大频率   60   输出最大频率

2101   起动功能   4   转矩提升

2103   直流抱闸时间   1   秒

2110   转矩提升电流   150   %

2201   加减速曲线   5

3108   外部故障复位   1   允许自动复位

5302   通讯地址   1   根据变频器排列而定从1开始起

5303   通讯速度   9600   COM1通讯传输速度

5304   通讯格式   0   无校验,一个停止位。

5305   EFB控制类型   0   ABB传动简装版

表1

网友A:
没有用过通讯的,学习学习!

网友B(2014-07-24):
我这有DVP32EH与ACS510通讯的例子

网友C(2014-11-15):
98组参数不用设置吗

网友D(2017-01-07):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DVP32EH与ACS510通讯的例子

我买你程序,加我748751092

网友E(2017-04-24):
ABB ACS510和西门子s7-200 modbus通讯哪里有教程的,自己看ABB变频器的说明书觉得看不明白。

网友F:
福建各级工会将根据宏观环境

网友G(2017-12-10):
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