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中,为什么有用模拟接口控制速度与位置呢

楼主(2014-03-17):
伺服控制中,为什么有用模拟接口控制速度与位置呢?

速度好理解,位置控制的话,通过编码器闭环控制,难道比脉冲控制闭环更精确?

比如西门子的FM254。

网友A:
理解不了,真心不明白,来看看

网友B:
1.模拟量控制在早期国外的数控系统上多是这种,配合闭环用光栅尺。

2.因模拟量易受干扰,控制带宽受限制,随着数字控制技术发展,现在转向实时控制总线。

3.早期使用脉冲式增量编码器式反馈,因经过内部处理,并不是实时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脉冲式增量编码器式反馈,因经过内部处理,并不是实时位置。

1、编码器脉冲,“因经过内部处理,并不是实时位置。”;

2、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C:
“用模拟接口控制速度与位置呢?”

1、“用模拟接口控制速度与位置”,位置信号还是脉冲信号;

2、位置信号可以是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也可以是位置检测输出的位置脉冲信号;

3、位置信号没有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模拟接口控制速度与位置呢?” 1、“用模拟接口控制...

是的,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这种情况,伺服控制方式改用模拟量控制呢?

网友D:
模拟量控制可以在速度和扭矩控制模式时方便修改速度和扭矩

网友E(2014-04-27):
引用 网友D:
模拟量控制可以在速度和扭矩控制模式时方便修改速度和扭矩

对,楼上这种说法还不能让你明白吗

网友E:
      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力矩控制,各是伺服的三种控制模式。顾名思义:速度控制,侧重于速度,调节速度时线性增降迅速、调节快,缺点就是速度的精准度低,毕竟是用模拟量控制的;位置模式,优点是位置的精准,也就是转速的精准程度高,利用脉冲信号来明确控制;力矩模式,可准确地设定力度的闸值,电机在达到闸值可以悬停时刻忠实地维持闸值的力度。

       曾经有用户问我:能否用速度模式、位置模式来作为力矩控制?根据以上描述,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