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能测量外部尺寸的传感器

楼主(2014-03-17):
能测量外部尺寸的传感器,3mm精度,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A:
什么东西的外部尺寸?不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B:
欧姆龙有测距的ZS系列传感器,精度达到μm级别。

网友C:
测量传感器我们接触的有海客康斯激光传感器和IMS的测量光幕,前面的精度高,后面的成本低

网友D:
推荐IMS,我们公司用过,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