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 能实现吗

楼主(2014-03-17):
有24V 电源,想给AI 一个4----20MA ,请问我直接串联一个电位器 0----10K 的电位器,能实现吗。

网友A:
能实现,但是注意安全,先测出在4~20mA之间在输入AI,以免损坏AI端口,建议建议串1.2k电阻和此10k电阻串联后在接入电路进行调整

网友B:
串入1.2K~6K的电阻是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串入1.2K~6K的电阻是可以实现

先同!

网友D:
这样误差会不会很大啊

网友E:
这个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