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四

楼主(2014-03-17):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四

   本文四例都是网上的求助帖,涉及PLC编程及电工理论与计算等问题,现整理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讨论。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导通电压都是0.7,稳压值1个8V,1个6V,答案是0.7和6.一共有4种并联组合,这个是怎么算出来只有2种值的?

   回复:2个稳压管并联组成的电路有4种形式,但并联稳压管的管压降只有2个值:6V与0.7V。请见下图及说明:

  上图为用2只稳压管组成的4种并联电路。

   电路分析:上图左一电路,其并联的2个稳压管都是与外电源反偏连接的,通电时只有稳压值低的的稳压管先被击穿而形成6V稳压值,另一只稳压管因其稳压值=8V(高于6V),故在此6V电压下它不能被击穿导通而形成8V管压降。其它3个电路。由于并联的2个稳压管至少有一只稳压管是正偏连接电源的,故通电时其正偏置的稳压管先正向通,使其管压降=0.7V,另一只反偏连接的稳压管由于此时承受的管压降=0.7V。<<低于它的稳压值,故都不能被击穿导通。

   稳压管并联在实际电路中是不采用的,因为它没有实际使用的价值:上图右3个图,在外电源作用下,都是正向连接的稳压管导通,而反接的稳压管在电路中是不起作用的,上左图,虽是2只稳压管反向并联,其工作时也只有稳压值低的一只稳压管导通起稳压作用。而另一只是不起作用的,即4种电路都是有一只稳压管起作用,而另一只是多余的,完全可有一只稳压管或二极管代用。

  二、求助帖:是这样的,组态王我在画面画了很多电机出来,点开一个电机变量就会显示这个电机运行的状态,在点开的电机状态里边如何显示这个电机的变量名和描述?难道我要把所有电机的变量名变量描述全画一个遍再去一个个链接???

回复:可以这样做

  1、在组态王数据词典里建立I/O变量:电机启停(类型为字节,只读)对应PLC的寄存器为QB0, QB0的每一位代表一台电机序号,如Q0.0=1表示第一台电机启动,如Q0.0=0表示第一台电机停车。如Q0.2=1表示第二台电机启动,如Q0.1=0表示第二台电机停车。。。供8台。

 2、在组态王画有多台电机的画面里,在每台对应电机上方写“运行”与“停车”这2组文字。以电机1为例:在一号电机图样上侧填写文字“运行”与“停车”。一号电机对应PLC输出位是:Q0.0,则对应组态王的位变量为:Bit(电机启停,1)。

3、动画连接:双击电机1旁的“运行”文字,出现动画连接图表,点击特性 - 隐藏按钮,出现“隐藏连接”图表, -填写 “Bit(电机启动,1)==1”,为(文字)显示。再按 “确定”按钮,即完成对“运行”文字的动画编程。对“停车”的动画编程与“运行”一样,不同点为“隐藏连接”图表,填写 “Bit(电机启动,1)==0”为文字显示。之后可将二组文字可重叠一起。.

   这样编程后,当组态王运行工作时,如果电机1停车,即Q0.0=0, 此时画面上电机1上方会出现“停车”字样。如果电机1运行,即Q0.0=1, 此时画面上电机1上方会出现“运行”字样。而“停车”字样消失。

  三、求助帖:200PLC&vb100 怎么输入?

如题。。mobus-msg指令中   dataptr 脚输入的是&vb100  这个是怎么输进去的?&特别是这个符号,我直接输入Vd100行吗,因为我看变量表中他的数据类型是双字的

 回复:

  1、编程时按键盘依次键入 & V B 1 0 0 即可。其 & 是通过同时按 “Shitt”键与“7”数字键得来的。

  2、&VB100表示数据区的首址,它代表的首址,即可是字节,也可为字或双字,如传递指令为MOV_B,则传递的数据为字节,如传递指令为MOV_W,则传递的数据为字,如传递指令为MOV_D,则传递的数据为双字。你看到的“变量表中他的数据类型是双字的”,则传递数据编程时一定要用MOV_W指令(即字传递指令),然后将数据地址加2,为传送下一个的数据做准备。见下梯形图:

  程序说明:该程序是将首址为VB100的数据区的40组数据依次传送到以VB200为首址的另一数据区里。I0.0为数据传送命令。

  四、求助帖:请各位高手审核:PLC驱动电路

上次发了关于PLC与电磁阀之间是否要加中间继电器的问题,本人受益匪浅,谢谢各位了。现设计一方案,发图请教各位高人,还望帮忙审核。看看是否可行。

这里特别感谢wyb2866255-王者之师上次给出的射随器电路。

 回复:楼主:你画的电路是可行的。这里提2点意见供参考:

1、对发光二极管(包括光耦器件)其限流电阻选择应确保二极管电流在8~10mA为好,如电流太小其发光亮度低(不亮),对光耦器件来说由于发光亮度低使其光耦合效果变差。故图中的10K电阻应该为2~3KΩ。

2、如果PLC的24V电源与电磁阀电源是用同一个电源的话,可以省掉光耦器件,画成像我画的电路一样,这可大大简化电路,故可减少故障点。

   从图中可知,你用的PLC可能是三菱牌的,其输出电路为负逻辑,即:24V电源的正极接COM公共点,输出开关(继电器触点或晶体管开关)接在输出口(Yn)与24V电源的负极端,这样所用晶体管应为PNP型,就可组成最简输出电路,见下图:

求助者回复:……方案中使用光耦隔离主要还是想保护PLC,在电磁阀短断时,保险

电阻Ω22可能也不可靠,但最坏的结果是烧开关管TIP。方案中使用光耦隔离主要还是想保护PLC,在电磁阀短断时,保险电阻Ω22可能也不可靠,但最坏的结果是烧开关管TIP。……

  再回复:将上面我画的电路改为放大器形式,当电磁阀线圈短路时,就不会烧毁PLC的输出口,其原因:短路时R2成仍为PLC输出负载(10K)(电流仅为2.4mA)。此时由于线圈短路产生过大的短路电流会危害24V电源的,为此可采用如下2种电路起过流断电保护作用:

  1、将保险丝RD串接电路里(见下左图),如发生线圈短路,过大的电流将使RD断开切断电源。

  2、在G1管发射极与24V电源之间串接一电阻R4,R4的阻值= 电磁阀线圈电阻的1/10~1/20,再用一只24V继电器与R4并联,R4再串接J0继电器的常闭触点(见下右图)。正常情况下,Y0=1(输出=0V),G1管导通,R4电压=1~2V,电磁阀电压=22~23V,故电磁阀可正常动作。J0因电压太小不会吸合。如电磁阀线圈短路,此电路就变成射极跟随器电路:此时J2电压=24V而吸合,其常闭触点断开,切断R4,使回路不会产生过大电流。再用其常开触点闭合,发出短路报警信号。此处用继电器做保护,是考虑线圈短路现象不是经常频繁发生的,故不用考虑继电器的使用寿命。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又出精华了,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出精华了,顶!

网友C:
这就是精品中的精品

网友D:
楼主是个治学严谨的人

网友E:
路过,学习中.精品啊

网友F:
真是受益匪浅啊!应该顶顶!

网友G:
不错啊,很实用!顶顶顶!!!

网友H:
牛人,很好、很强大!

网友I(2014-04-18):
中国要有更多象楼主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