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一个电工问题

楼主(2014-03-17):
各们大师:

       你们好!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请教各位大师了,《问题是:三相电,三相线电压都是380V,正常。三相线任何一相对地都是300V,不正常,应该是220V左右, 撤掉地线,三相电机线任何一相对电机外壳也是300V,电机的接地线哪一头对三相是220V,正常,线没有断。不管接不接电机处的地线,电机三相对地都是300V。接地线不长,最多5米,接地线对电机外壳80V ,想不明白了呀。。。 》请大师告诉我,谢谢了。。。

楼主:
难道就没有师傅回答了吗?我没有积分有的话我肯定给的,帮帮忙嘛。

网友A:
请问接地线的接地电阻多少?不会发热吗?

楼主:
对: 安全督察 请问接地线的接地电阻多少?不会发热吗? 内容的回复!这个我没有摇过,可不可能是二台变压器的原因呢?哪台设备有二路进线。一个设备用,一个电脑用。

网友B:
电机保护接地接触不良。要把油漆搞干净。

网友C:
你应该测相线与零线的电压

网友D:
对地不可能300啊,除非你看错,地线接外壳,何来电压,,除非你的电机漏电

楼主:
对: wenyijue 你应该测相线与零线的电压 内容的回复!三相四线,没有零线,

楼主:
电机漏电,三相电压平衡吗?电流 一致吗?我的相电压都是380 V,电流一相平衡。  你说说看漏电怎么漏呢》?

楼主:
电机漏电,三相电压平衡吗?电流 一致吗?我的相电压都是380 V,电流三相平衡。  你说说看漏电怎么漏呢》? 就是对地300 V,刚打错了,

网友E(2014-05-08):
电机接地线与电机接触不良,未有效接地。电机感应带电或电机绝缘老化,对地有压差,对三相电也有压差。电机应有效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