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功能码的问题

楼主(2014-03-17):
rs485modbus通讯码10是什么含义? 我看有关资料说是“询控”,有的资料又说是写多位寄存器。请大家帮忙讲解讲解!例如:台达PLC程序步,MODRW  K1  H10  H1E  D58  K4。

网友A:
将D58-D61写入H1E连续4字里

楼主:
那功能码H16不也是写多位寄存器的吗?H10与 H16有啥区别呀?

网友B:
H10就是预置多寄存器,简单的说就是主站(或客户端)写入数据到从站(或服务器)连续寄存器(也可以是单个寄存器)。

至于H16,暂无这个功能码。

楼主:
Modbus功能码一览          Modbus网络是一个工业通信系统,由带智能终端的可编程序控制 器和计算机通过公用线路或局部专用线路连接而成。其系统结构既包括硬件、亦包 括软件。它可应用于各种数据采集和过程监控。下表1是ModBus的功能码定义。  表1 ModBus功能码  功能码  名称  作用  01  读取线圈状态 取得一组逻辑线圈的当前状态(ON/OFF)  02  读取输入状态  取得一组开关输入的当前状态(ON/OFF)   03  读取保持寄存器  在一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中取得当前的二进制值  04  读取输入寄存器  在一个或多个输入寄存器中取得当前的二进制值  05  强置单线圈  强置一个逻辑线圈的通断状态  06  预置单寄存器  把具体二进值装入一个保持寄存器   07  读取异常状态  取得8个内部线圈的通断状态,这8个线圈的地址 由控制器决定,用户逻辑可以将这些线圈定义,以 说明从机状态,短 报文适宜于迅速读取状态   08  回送诊断校验  把诊断校验报文送从机,以对通信处理进行评鉴  09  编程(只用于484)  使主机模拟编程器作用,修改PC从机逻辑   10  控询(只用于484)  可使主机与一台正在执行长程序任务从机通信,探 询该从机是否已完成其操作任务,仅在含有功能码 9的报文发送后,本功能码才发送   11  读取事件计数   可使主机发出单询问,并随即判定操作是否成功, 尤其是该命令或其他应答产生通信错误时   12  读取通信事件记录  可是主机检索每台从机的ModBus事务处理通信事 件记录。如果某项事务处理完成,记录会给出有关 错误   13  编程(184/384 484 584)   可使主机模拟编程器功能修改PC从机逻辑   14  探询(184/384 484 584)   可使主机与正在执行任务的从机通信,定期控询该 从机是否已完成其程序操作,仅在含有功能13的 报文发送后,本功能码才得发送   15  强置多线圈  强置一串连续逻辑线圈的通断  16  预置多寄存器  把具体的二进制值装入一串连续的保持寄存器   17  报告从机标识   可使主机判断编址从机的类型及该从机运行指示 灯的状态   18  (884和MICRO 84)  可使主机模拟编程功能,修改PC状态逻辑  19  重置通信链路  发生非可修改错误后,是从机复位于已知状态,可  Modbus功能码一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10就是预置多寄存器,简单的说就是主站(或客户端)写...

 百度资料上和你说的也不一样啊!求解释解释啊!

楼主:
哪位师傅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你的16是十进制,H10就是K16                  ,H16的功能暂没被协议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16是十进制,H10就是K16          ...

 谢谢指教,我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