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MT6100I

楼主(2014-03-17):
各位大侠好:

我第一次接触威纶触摸屏(型号:MT6100I)我想与GE的PAC8000进行通讯,但是我在EB8000软件上没有找到PAC8000的驱动,所以只能采用MODBUS-RTU的驱动,

请问各位:

1、进行MODBUS-RTU通讯时地址是怎么来配置,

2、9针的DP头接那两个脚。

3、有没有这方面的实例能否给我发一个。

万分感谢各位,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清楚,帮顶!

网友B:
请问各位:

1、进行MODBUS-RTU通讯时地址是怎么来配置,

触摸屏和设备之间设定参数要一致的。比如:波特率,站号

2、9针的DP头接那两个脚。

这个最好找到两个设备的说明书,看一下;通信方式是485还是232,要对应起来。

3、有没有这方面的实例能否给我发一个。

可以去维纶官网咨询,那可以在线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各位:1、进行MODBUS-RTU通讯时地址是怎么...

 1、我知道设置一些波特率、ID号这些,我是问触摸屏的地址与下位机地址是怎么样来对应的(注:我下位机的地址是标准的MODBUS地址)

网友C:
这个问他们技术,应该会帮你的

欢迎加入 我爱自动化  群技术交流 QQ群: 215804415

网友D:
威纶触摸屏软件里面,应该有GE的驱动吧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2016-07-04):
威纶官网的下载资料太少了服务一点都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