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加减速时间问题

楼主(2014-03-17):
起重机起升机构由220KW G7变频器控制160KW电机,加减速时间即C1-01和CI-02只有短短0.3秒,为什么不会跳过流,过压。这台设备保护参数L7与L8都采用出厂默认设置。

G7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可以用PLC通讯控制吗??求解谢谢

网友A:
这么短的时候没有报警,说明启动时候负载不大

所有参数都可以与PLC通讯,只要有地址表就好了,问一下安川电机地址表

楼主:
该设备采用PROFIBUS通讯,控制字中没有减速时间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  由于变频器容量比电机大,减小了报变频器过载的报警概率。

       2.  加减速时间短不报过流过压,也要看负载的大小。考虑最大负载的情况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如果不在变频器额定电流150%以上超过一分钟的话,也不会报警,并且变频器有L3参数防止失速等保护,减小了报警的概率。安装制动单元和电阻(阻值是最小可连接的)并且有L3参数的保护功能,同样也会降低报警概率。简单来说,输出电流和电压都没有超过变频器报警的检出阀值,所以不会报警。

       3. DP通讯可以修改加减速时间,使用操作器的话,变频器运行时也可以修改,通讯的话没有尝试过,理论上也是可以修改。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2014-09-28):
这台变频器频率给定时已经采取斜坡处理了,也就是速度输入信号不可能是阶跃信号,外部做加减速处理,实际加减速时间主要由外部控制,在多机联动,速度比经常改变,并且动态同步性要求较高的场合,停车后的再启动必须要检测电机的运转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