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4-03-18):
这是怎么回事啊?谁能教教,我安装过一次,文件缺失后我删除了,不过不是在控制面板那删除的,第二次装就这样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都是这个问题。知道的能告诉一下嘛?我在此谢谢。

网友A:
第一次安装的文件没有完全的卸载,包括注册表,所有关于siemens的项目清除干净后再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B:
恩,第一次安装不成功的话,第二次就这样了。我都是重新安装windows系统后再装step7.

网友C:
    第一次安装的文件没有完全的卸载,包括注册表,所有关于siemens的项目清除干净后再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建议你再重新安装 原来的版本,后再次卸载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安装的文件没有完全的卸载,包括注册表,所...

网友E:
卸载注册表所有与西门子有关的子键(直接打开注册表执行删除所有西门子子键)

网友F:
第一次安装后卸载不完全,需要通过清理注册表才能完全卸载干净。

网友G:
注册表里面去折腾了,假如不会折腾,你点开始,点运行,然后输入regedit,然后进到注册表,然后按F3查找,然后输入STEP7---看到相关选型都给删除了,前提是你没装S7300哦,否则就悲剧了。

网友H:
这个只有到注册表中去删掉相关全部项目内容才能正常,要不然你只有重装系统了。操作注册表前先上载保存注册表。

网友I: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回答不错,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