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通电电压就降了

楼主(2014-03-18):
单相电220V加给开关电源,但一通电就变为30V。咋回事?就是电源接线端子那里

网友A:
应该是出现短路的现象。可以在不上电情况下,测量一下电阻值。

网友B:
   是你的 输入电压压除的话可能性大的是短路的现象。

楼主:
我直接用插座的火零两根线接上,又对了。是220V。但经过空开这些已进入控制箱里接给它,那么供给它电(220V)的空开下端子就成了20V。真是蹊跷的很!箱里有变频器。已经解除了电源线,地线。

网友A:
去掉空开下的线,测量电压是否220V?

网友C:
零线肯定有断路 的

网友D:
插座,空开内接触不良都有可能!

网友E:
这个:100%有虚接!

具体是断路器内部触点虚接还是外部接线端子位置虚接就需要你自己现场检查了

网友F:
接线端子虚接了吧!

网友G:
空开的内部触头接触不好或者有接地了。

网友H:
应该是线路有虚接,查一查,也许某个接点生锈了

网友I:
我也碰到过,我想应该是开关电源负载哪头有短路,要不就是对地了,认真检查一下。看有没有端子对地的。

网友I:
直接换个开关嘛。。。

网友J:
220V的火线在空开上虚接或没有接上,就是这种现象。

楼主:
现在给出正解。以答楼上诸位的关注。

是N和PE接反了。(电源干线)。我自己都没想到,还是徒弟在装灯具时检查出来。汗啊!

网友K:
是N和PE接反了,不知之前有漏电保护开关不。

网友L:
对地存在问题,可以试试改变接地

网友M:
作为一个老电工,,,对这种事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