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温度变送器的保护功能及优点

楼主(2014-03-18):
  智能温度变送器目前正以它测量精度高、稳定性好的特点,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中。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智能温度变送器的保护功能及优点。

  保护功能:

  1、输入过载保护;

  2、输出过流限制保护;

  3、输出电流长时间短路保护;

  4、两线制端口瞬态感应雷与浪涌电流TVS抑制保护;

  5、工作电源过压极限保护≤35V;

  6、工作电源反接保护。

  优点:

  1、不易受寄生热电偶和沿电线电阻压降和温漂的影响,可用非常便宜的更细的双绞线导线;

  2、在电流源输出电阻足够大时,经磁场耦合感应到导线环路内的电压,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干扰源引起的电流极小,一般情况利用双绞线就能降低干扰;

  3、电容性干扰会导致接收器电阻有关误差,对于4-20mA两线制环路,接收器电阻通常为250Ω(取样Uout=1~5V)这个电阻小到不足以产生显著误差,因此,可以允许的电线长度比电压遥测系统更长更远;

  4、各个单台示读装置或记录装置可以在电线长度不等的不同通道间进行换接,不因电线长度的不等造成精度的差异;

  5、将4mA用于零电平,使判断输送线开路或传感器损坏(0mA状态)十分方便。

  6、在两线输出口容易增设防浪涌,防雷器件,有利于安全防雷防爆。

网友A:
您只有回复后才能查看附件内容!您只有回复后才能查看附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