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的安装及保养

楼主(2014-03-18):
  1、设备安装

  (1)机械安装

  安装环境

  为了使高压变频器能够长期稳定、可靠的运行,对变频器的安装使用环境作如下要求:

  变频器应安装于无腐蚀性气体、易燃性气体、导电粉尘,无滴水、盐份、油烟和粉尘的环境中,室内使用。

  环境温度应在0℃~+40℃的范围内,如环境温度超过允许值,应安装安全可靠的通风散热装置。

  设备现场应具备防止蛇、鼠等小动物侵入的防护措施,要严格避免因此类动物侵入造成系统接地短路而形成的设备损坏。

  安装空间尺寸

  高压变频器安装时,考虑到操作空间及通风散热的需要,整套装置正面距离墙壁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2500mm,装置背面距离墙壁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1200mm,装置侧面距离墙壁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800mm,装置顶端距离屋顶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1500mm。

  机械安装要求

  高压变频器应严格按照现场安装图纸进行安装。所有柜体应固定安装于槽钢底座之上,并和厂房大地可靠连接。变压器进线屏蔽层及接地端子也应接至厂房大地,柜体间应相互连接形成一个整体。

  安装过程中,要防止设备受到撞击和震动,所有柜体不得倒置,倾斜角度不得超过30℃。安装完毕后,柜体排列应整齐,相邻两柜间接缝应<15mm,水平度<1.5mm/m,不直度<1.5mm/m。安装后的功率单元推拉应灵活,无卡阻、碰撞现象,各固定螺栓需连接紧固。旁路柜的机械连锁或电气连锁装置动作应正确可靠。

  (2)电气安装

  电气安装注意事项

  接线前,确认导线截面积、电压等级是否符合要求。变压器和输入、输出高压电缆还必须进行耐压测试,测试时注意不要将功率单元接入。

  安装过程中,要一直保持变频器柜体可靠连接厂房大地,保证人身安全。

  电气安装要求

  输入和输出电缆必须分别配线,防止混线,防止绝缘损坏造成危险。

  信号线与电源线不要长距离平行布线,信号线与通讯线必须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单端接地。

  控制机应设专用接地极,接地电阻不大于1Ω。

  导线与电气元件间采用螺栓连接、插接、焊接或压接等,均应牢固可靠。

  柜体内的导线不应有接头,导线芯线应无损伤。

  电缆芯线和所配导线的端部均应标明其回路编号。编号应正确,字迹清晰且不易褪色。

  配线应整齐、清晰、美观,导线绝缘应良好,无损伤。

  引入柜体的电缆应排列整齐,编号清晰,避免交叉,并应固定牢固,不得使所接的端子排受到机械应力。

  强、弱电回路不应使用同一根电缆,并应分别成束分开排列,当有困难时应设强绝缘的隔板。

  带有照明的封闭式柜体应保证照明完好。

  接线端子应与导线截面匹配,不使用小端子配大截面导线。

  交流信号线与直流信号线分开走线。

  、设备保养和维护

  安弗森HV系列高压变频器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和免维护性,但是,由于环境的温度、湿度、粉尘及振动等因素的影响,变频器内部器件的老化及磨损等诸多原因,都会导致变频器潜在的故障发生,因此,我们建议用户对变频器进行日常和定期的保养及维护。

  维护注意事项

  高压变频器属于高压产品,柜内有6kV电压等级的危险电压,维护时务必注意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

  操作人员必须熟悉本设备的基本原理和功能特点,熟悉设备的结构和操作方法,无关人员不得对本设备进行操作、维护、检修等工作!

  变频器停电后,功率单元直流母线仍然有残余电压,必须在电容器充分放电后方可对功率单元进行维护,在未确定正确直流母线电压之前,严禁触摸单元内部!

  不得将输入侧与输出侧接反,否则会造成功率单元的损坏!

  不得使用高压绝缘电阻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绝缘,否则会造成功率单元内部电力电子器件的损坏!

  对高压电缆、电动机及变压器进行耐压测试,必须将功率单元与被测试器件断开,单独对被测试器件测试,否则将造成变频器的损坏!

  对变频器的绝缘测试,必须将所有的输入,输出端子用导线短接后,对地测试。严禁单个端子对地测试,否则有损坏变频器的危险!

  不得在上级高压开关未断开的情况下对控制机断电,此操作可能会造成变频器的严重损坏!

  不得在变频器运行时打开柜门(功率柜内控制机柜门除外),此操作可能会对人员造成人身伤害!

  维护过程中,应防止异物落入设备内!

  变频器的日常维护及巡视

  (1) 经常检查室内温度,通风情况,注意室内温度不要超过40℃。

  (2) 保持室内清洁卫生。

  (3) 经常检查变频器是否有异常响声,振动及异味。

  (4) 经常检查变压器柜、功率柜滤尘网是否通畅;散热风机运转是否正常。

  (5) 经常检查检测编码器与电机轴承的连接是否牢固。

  (6) 经常检查所有电力电缆、控制电缆有无损伤,电力电缆冷压端子是否松动,高压绝缘热缩管是否松动。

  (7) 建议变频器投入运行第一个月内,将变压器所有进出线电缆、功率单元进出线电缆、制动电阻柜进出线电缆以及控制电缆紧固一遍,以后每半年紧固一遍,并用吸尘器清楚柜内灰尘。

  (8) 定期记录变频器的运行情况,发生故障跳闸时,要记录故障情况,查明原因并排除后方可再次上电。

  变频器的定期维护

  (1) 变频器每运行一个月,应对滤尘网进行一次除尘操作。如灰尘较多,除尘周期可缩短为半个月。

  (2) 变频器每运行半年,应对电路板,风道上的粉尘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扫,最好用吸尘器。

  (3) 变频器每运行半年,应对变压器所有进出线电缆、功率单元进出线电缆、制动电阻柜进出线电缆以及控制电缆紧固一遍。

  (4) 长期存放的变频器须在2年内作一次通电试验,通电前须作耐压试验。

  定期保养

  为了使变频器能够长期稳定的正常工作,必须针对变频器内部元器件的使用寿命,定期进行保养和维护。

网友A(2014-06-25):
很好的资料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B:
我现在正在规划高压变频器室的尺寸,真是雪中送炭。

网友C:
国内唯一一家,生产罐型软磁电抗器、磁块电抗器、复合电抗器以及各种串并联滤波电抗器。主要配套在apf有源滤波器、svg、能量回馈、充电桩、变频器、无功补偿、中高频率电源等各种逆变器中。公司以为客户创造价值,担当责任为宗旨,以专业的技术服务竭诚为广大客户服务
四象限变频专用,www.LG002.com

网友D(2014-09-03):
行业发展需求 推动低压变频器市场增长

  节能环保理念的推广,带动众多产业的发展,其中变频器领域的行业市场规模正在不断扩大,除却在高压变频器应用领域之外,低压变频器产品也迎来较大的发展机遇。

  低压变频器自20世纪60年代左右问世,到20世纪80年代在主要工业化国家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行业内知名企业主要包括瑞士ABB、德国SIEMENS、日本安川、日本三菱、美国艾默生等。

  近年来中国低压变频器行业发展迅速,从2007年开始整体市场规模已达100亿元以上。尽管整个行业在2008年和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一定影响,但整体市场仍保持正增长,随着2010年我国整体宏观经济的好转,低压变频器市场将逐步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未来随着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继续深入贯彻低碳、绿色、节能的发展思路,低压变频器作为先进的自动化装备及节能改造的核心设备之一,必将受益于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及新兴产业崛起。基于此,预计未来三年内我国低压变频器市场仍将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态势,整体规模有望在2013年突破235亿元。

  2011年,国内市场中低压变频器供不应求,第一次出现比高压变频器增速快的现象,高压变频器竞争进一步加剧。“通常,中低压变频器的市场规模增长在10%~15%的水平,但2011年的增速首次超过了高压变频器,达到了30%的加速发展。”业内人士称。

  不过专家提醒,中低压变频器行业是个强周期行业,与国家经济周期紧密相关。虽然受自动化改造和高端装备升级的驱动影响不变,但是去年在国家严格的紧缩政策下,部分中小企业由于原材料涨价、用工成本增加以及贷款困难,对新设备采购和技术改造的资本性投入面临资金困境,对变频器的需求有所放缓,而中小用户对承兑汇票的使用也会降低渠道商的市场开拓积极性。

来源: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