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欠电压问题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4-03-18):
  变频器是一种电能控制系统,很多行业的电子设备中都安装变频器来起到节能省电的作用。变频器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会出现欠电压的问题的,这个问题对于变频器的使用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些问题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吗?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变频器欠电压问题的处理方法。

  变频器欠电压问题的一般处理方法:常用的低压变频器属于交-直-交变频器,三相电源经过整流器得到直流电,通过直流母线向逆变器供电。母线电压在正常情况下,应该约等于进线电压的1.35倍。

  为了保护变频器,在母线电压过低时,变频器会报欠压故障,并封锁逆变器的脉冲输出。这是保护变频器器件不受损坏的一个重要而且必要的方法。这个故障也是不能被屏蔽的。变频器内部有母线电压检查机构,当母线电压测量值低于某个阈值后,变频器会报欠压故障。

  造成直流母线欠电压的原因有很多,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如果找对根源,然后对症下药,一般都可以解决。

  如果电网质量不好,有瞬间电压跌落,那势必会造成母线电压过低。在大型设备起动过程中,也难免造成电网电压降低。偶尔出现的瞬间的电压跌落很难捕捉到,这为故障的诊断增加了难度。如果能够确认电网质量存在问题(比如大电机起动时造成的电压短时跌落),而又很难改变这样的用电环境,那么可以使能变频器的自动再起动功能,在电压跌落时,变频器欠压停机;在电网恢复时,变频器自动再起动。

  在进线端加一个稳压装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要使用变频器专用的。在打雷时,也可能会对电网电压产生瞬时影响,也可能会造成变频器的欠电压故障。不过打雷也是很偶然的事件,不会一直困扰变频器的运行。不过安全起见,工厂应该有防雷措施。

  2其次是来自输出端的影响,即逆变器侧。

  在电机加速时,电动机从变频器获得电能,并将其转化成动能。如果加速时间短,加速度很高,那么母线电压会被很快拉低,而造成欠电压故障。针对这种情况,一般的处理方法有延长加速时间,如果使用了PID技术控制器注意降低系统响应,减P加I,延长滤波时间

  3最后是硬件问题。

  如果变频器内部的电压检测机构工作不正常,或者CPU处理机制出了问题,这些都不是设参数就能解决的,需要报修。用万用表测量母线电压,与变频器参数比较,如果母线电压测量值与显示值差异较大,可认为是变频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