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动控制CANopen对象字典的问题

楼主(2014-03-18):
请教一个CANopen对象字典的问题:

CANopen中,电机运行在扭矩模式下,对象字典0x6077可以读取实际扭矩值。

请问这个扭矩值是真实的扭矩,还是驱动器根据电流换算出来的?

网友A:
真实的转矩怎么测量?肯定是电流转化的。

网友B(2016-01-28):
Iq电流环的转矩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