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14-03-18):
新安装的GX-WORKS2软件,打不开以前的程序了,总是提醒原程序不是有效的Win32位应用程序。以前的程序也是GX-WORKS2编写的,请各位兄台帮忙,在此拜谢!!!

网友A:
1、源程序文件被压缩解压缩过程发生破坏;

2、原程序在没有编译完成就遇到强行关机导致文件异常;

3、上述问题均没有只能说你人品有问题了

楼主:
兄弟啊,上面的问题都没有,悲哀啊!!!

网友B:
复EXE文件关联

百度搜索并下载 “sreng”,然后将下载的ZIP格式压缩包解压到桌面并将解压得到的唯一一个EXE文件的扩展名修改为“cmd”,再双击运行之,其界面如图2所示; 最后勾选图2中与“.EXE”所对应的复选框并单击“修复”按钮就可以了。

你试试这种方式,有可能你电脑中病毒了,杀杀毒

网友C:
400 820 4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