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p系统的工业平板开发人机界面问题。

楼主(2014-03-18):
求教各位:如果买一台研华的工业平板,自带xp系统,然后想做人机界面,一般用什么软件?谢谢啦!

网友A:
看你的 PLC,连接 什么 组态软件 方便就用什么软件软件呀?

   还有就是你对什么组态软件 用得好就用什么软件 ,什么 西门子的WINCC , 组态王,紫金桥,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 PLC,连接 什么 组态软件 方便就用什么软件...

谢谢啦!

请问,PLC用西门子的,上面用研华的平板,组态软件能用WINCC吗?

网友B:
请问,PLC用西门子的,上面用研华的平板,组态软件能用WINCC吗?

肯定可以的

都是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