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X PLC的问题

楼主(2014-03-18):
最近我用的一个SX PLC在用模拟量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模拟量输入值不会转换,无论输入信号怎么变化模拟量转化值都一样。两个输入通道都是这样。此前这个模拟量功能使用正常,只是偶尔会看到模拟量输入点旁边的故障灯会闪烁,重新上电后就可以。但后来再也不会转换,也没有故障灯。

这是什么原因呢?模拟量转换通道换了?

就此问题曾咨询过台达技术服务电话,第二天打电话过来了,但当时正在开会,我就电话中说我正在开会,请晚一点再打,从此再也没接到支持电话。台达的服务有待提高!

网友A:
故障灯闪烁的话有可能是模拟量断线,或者模拟量超量程包括上限量程或者下限量程。。。

检查一下外部接线。。。

楼主:
问题是现在并没有超限,也没有报警,但就是不会转换。转换值一直是负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