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插座为什么分10A,16A

楼主(2014-03-18):
         安培是电流的国际单位,简称为安,符号为A,定义为:在真空中相距为1米的两根无限长平行直导线,通以相等的恒定电流,当每根导线上所受作用力为2×10-7N时,各导线上的电流为1安培。
  比安培小的电流可以用毫安、微安等单位表示。
  1安 = 1000毫安
  1毫安 = 1000微安
  在电池上常见的单位为 mAH (毫安•小时),例如500mAH 代表这颗电池能够提供 500mA×1hr = 1800C(库仑)的电子,亦即提供一耗电量为 500mA 的电器使用一小时的电量。
开关家庭一般分10A、16A、20A

        一般开关插座是10A,空调插座式16A,就是电流大小问题,一般用电负荷大的用16A
适合于不同用电量大小的用电器。
       10A 最大能带2200W的用电器,16A 最大能带3520W的用电器

网友A:
还是不懂为啥选择10A和16A,为什么不选别的值呢?

网友B:
插座实际能够承受的最大负荷,与质量等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