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H1000变频器报警UV3怎么处理

楼主(2014-03-18):
各位大侠们,昨天有一台安川H1000变频器报警UV3怎么处理,容量约75KW以上。

在检查时发现内部接触器SC-N5[93](富士)线圈电阻在10兆欧姆,不知道是否正常,求解决!!!!

网友A:
内部接触器SC-N5[93]故障报警,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接触器SC-N5[93]故障报警,换个新的。

内部接触器SC-N5[93]故障报警,是主触点接触不良电压第?还是有其他的检测回路?

谢谢!

楼主:
内部接触器SC-N5[93](富士)线圈电阻在10兆欧姆,外接24VDC电源驱动时触点能闭合,检测触点闭合后触点电阻0.3欧姆,触点用砂纸修磨后安装。恢复试机电流在235A持续升高。做自学习后正常,带负载运行正常。

网友B(2015-09-19):
75KW负载电流235A?你用的多少V的电压?